[工仪] 求大神给看看这个936 A1321图纸,为什么我焊完不能控温

楼主(2021-09-19):
求大神们给看下这个1321的图纸有没有错,为什么我焊完不能控温.拜托了各位

电位器用的5k的 三极管用的9013 别的都一样
电位器反馈电压最小时5脚电压5.35 6脚电压13.85  7脚电压0.769  三级管基级0.464

  电位器最大时 5脚电压9.7 6脚电压0.5 7脚电压13.7 三极管基级0.717

补充内容 (2021-10-4 13:18):
lm358p 各脚电压  1脚13.32 2脚0.222 3脚0.108{加热后}4脚 0 5脚6.98 6脚13.56 7脚0.576 8脚15.17
调整电位器后  1脚13.56 2脚0 3脚0.108 4脚0 5脚5.27 6脚 13.56 7脚 0.53 8脚15

补充内容 (2021-10-4 13:19):
lm358p 发热严重

网友:
焊头传感器和加热的有没接错啊

网友:
图没看到错误

网友A:
看一下手柄(替换),还是一样调节PR(就在中间小孔)但是你的电路图不跟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手柄(替换),还是一样调节PR(就在中间小孔)但是你的电路图不跟我的一样!

谢谢 我这个图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B:
你就那么有自信,不是自己焊错了,而是别人的图有问题?

网友:
先检查电路,再检查零件有没有错。

网友:
这是t12  控温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手柄(替换),还是一样调节PR(就在中间小孔)但是你的电路图不跟我的一样!

问一下 这个电路可以改用直流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那么有自信,不是自己焊错了,而是别人的图有问题?

主要的是他就150的电阻和一个1m的电阻别的都是10k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的是他就150的电阻和一个1m的电阻别的都是10k

那更说明电路没问题了。估计你自己改了些地方,哈哈。

网友C:
1,上你的实物图,正反面。
2,测量运放的各脚电压。
坛里会要师傅告诉你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上你的实物图,正反面。
2,测量运放的各脚电压。
坛里会要师傅告诉你什么问题。 ...

谢谢  谢谢 第一次在论坛请教问题 不懂怎么问  谢谢 我回家测测在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