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关于emmc转sd的问题

楼主(2021-09-19):
emmc不是有好几个data脚 data0~7等    假如掉点有序(data0.1)  或者掉点无序(data1.3)   现在要上读卡器读取  掉了的点位跳过焊其他的能够正常识别吗?  一般改sd只是焊接4个data

网友A:
那样就废了,emmc读写的通道数量是固定的,不同模式下不一样,转sd就是dat0-3,掉了任何一个用4-7制造代替都不行

网友B:
楼下说的对也不对,其实不管SD还是EMMC,D0是最重要的,掉了D0基本就瞎了,如果走SPI调用的话D3瞎了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就废了,emmc读写的通道数量是固定的,不同模式下不一样,转sd就是dat0-3,掉了任何一个用4-7制造代替 ...

多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下说的对也不对,其实不管SD还是EMMC,D0是最重要的,掉了D0基本就瞎了,如果走SPI调用的话D3瞎了也不行 ...

谢谢,谢谢,我还以为关于emmc的问题很难问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