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nii TC2充电器IC找资料,不是TP4056

楼主(2021-09-19):
Yonii TC2 充电器1A充电IC 找了很多资料都找不到同脚位的 不是4056 单口1A慢了 买个同型号改2A充 之前的倍量1A充也是这个无标芯片 有知道的坛友麻烦告知一下 先谢啦!

网友A:
应该就是4056,对比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4056,对比了看看

两颗4056离这么近, 1.2K的电阻1A电流没得跑。
这么近两颗4056各跑1A电流,怕是一会儿就要热得自动降流。现在的厂家真够抠门,连颗不值钱的耗散电阻都不舍得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4056,对比了看看

不是4056 4056的4/8脚是输入 5脚输出 2脚电阻,这个无标芯片是8脚输入 1脚输出 5脚电阻 功能脚位都不一样 难道是定制版的改脚位4056?

网友(2023-12-25):
应该是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