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手机内存真是越来越不经用了

楼主(2021-09-19):
今天刚到的新手机,红米的,8G内存啊,新机开机就用了3个G左右,我老手机总共也就3G内存啊!然后用应用商店更新了下内置的应用,结果内存用了6G左右,我都还没开任何程序呢

网友:
安卓手机现在新出的主流都是12GB运行内存了

网友:
用华为的鸿蒙试试

网友:
内存就是用的。

网友:
应用看硬件加载。

我的电脑只有2G运存,同时带二个屏看二个在线视频也可。前提是裸本
我的手机也是2G,用支付宝也就买东西付费。一点不卡

而老婆的8G用支付宝必须是每月要清理数据一次,要不就黑屏或白屏卡机,(主要是她每天在用支付宝做任务)

网友:
国外的安卓机4g内存就够用,不够用是我们国内的app太吃资源了,把本来应该服务器干的活放在手机里干,所以用久了卡

网友:
不用这么多运存,软件如何记录各种手机操作数据

网友A:
APP就是删除了,那怕在删除前先把全部图片视频等等文件全部删除了。 但这些全部还都在手机里。所以也用越卡。

这些东西不熟悉的用户根本看不到,它的存在目的是什么?
方便APP监控和随时调取,全上传到服务器,它们的服务器受不了。

网友:
微信后台1G,qq后台1G,,淘宝支付宝后台1G,系统本身后台2G,你还有多少

网友:
反正你运存这么大,多用点怎么了。高贵的苹果还没这么大呢,当然那是因为不需要。

网友B:
都是APP的锅,体积,占用越来越大,个个都想做万能APP。不管你内存多大,它都能占用到超过一半。

网友:
一个个的 做的软件都特么加一堆用不上的垃圾功能 并不是手机性能退化 而是它们的垃圾功能

开机就剩一半  逼着你更新 更新完了点开就卡住

网友:
  把不常用的后台关掉 ……

网友:
国内的软件生态是真的不太行,,国外至少有google play管着,,,国内的的软件都是怎么流氓怎么 来,,丝毫不管用户的体验

网友C:
什么软件都是越升级越臃肿,系统也是越升级越卡顿,建议你给新手机刷这个手机支持的最早的版本,手机APP也是能用旧的就别用新版本。内置应用也别升级,手机会流畅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P就是删除了,那怕在删除前先把全部图片视频等等文件全部删除了。 但这些全部还都在手机里。所以也用越卡 ...

有时候刷机都删不掉,只能全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软件都是越升级越臃肿,系统也是越升级越卡顿,建议你给新手机刷这个手机支持的最早的版本,手机APP也 ...

系统其实问题不大,主要是APP,现在手机上肯定会装至少支付宝,微信,钉钉,就这三样都能填满3个多G内存了,要是再加上淘宝,拼多多之类的内存确实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APP的锅,体积,占用越来越大,个个都想做万能APP。不管你内存多大,它都能占用到超过一半。 ...

完全赞同!一个支付宝里都集成多少东西了,一个微信就聊个天都能占1个多G内存,国内APP的流氓程度已经不亚于以前的蠕虫病毒了

网友:
百度地图,刚出是主程序16mb,就导航而已,没有什么介绍,什么推荐什么语言,什么购物,什么订房,什么约车。同理其他程序都全部带各自的这些一堆不熟悉又要占茅坑的功能。。。。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内存还是运存,如果你说的是运存的话,我用过的几个手机,一般都是三年左右,从来没有把运存耗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