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汽车汽油泵千万不要用来抽水

楼主(2021-09-19):
抽了一次,没有烘干,就这样了 ,里面完全卡死了,有空再拆吧,估计要动角磨机

网友:
臭鱼上面很多人拆了卖 说是可以当水泵 抽没有腐蚀性的稀液体是随便搞

网友:
稍微有点懂它结构和材料都不会干这种事,

网友:
明明是油泵,就不是水泵

网友:
??????????抽油的为什么要拿来抽水??、、

网友A:
一直放到水里泡着是不是不会这样

网友:
再泡到汽油里面或者可以重新恢复

网友:
这种泵就不是设计用来抽水的

楼主:
小白无知,第一次测试拿去抽水了

网友:
毁了,里边估计锈的没法恢复了,再买新的吧。

网友:
抽水机也会锈。

网友:
我也有一个抽了一次水 里面碳刷接触不良了 拆开报废

网友:
油泵设计不一样,汽油泵将汽油从油泵电机内部流过,顺便给电机散热,汽油是绝缘体,用来抽水的话电极上有电解反应,一会就废了

网友:
这是什么创意?不是有专门抽水的泵么?

网友:
主要你的水不纯,纯水估计没有问题

网友:
除非您一直抽不要停,否则就会绣坏

网友B:
里面基本上的材料都不得防锈,所以抽水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基本上的材料都不得防锈,所以抽水会卡死

为什么打马赛克,怕我盗取材料吗

网友:
为什么要拿他抽水呢?二三十的鱼缸水泵不香吗,要压力的话雨刮喷水电机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放到水里泡着是不是不会这样

应该是好点,不会锈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