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几十元便宜手电钻这种结构精度稍微高带轴承晃动小

楼主(2021-09-19):
几十元便宜手电钻这种结构精度稍微高带轴承晃动小。
图中,1号,2号手电钻主轴晃动小,带轴承,波箱锁紧和机身紧密,晃动小,也基本都带轴承。
特点,机身前端有四颗螺丝轴向固定的。
已经拆卸多把都是这样。相对来说比较好。

网友A:
那个装饰盖这么有用吗?我是拆掉不用的,能轻点就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装饰盖这么有用吗?我是拆掉不用的,能轻点就轻点。

主要是这个样式的外壳里面的波箱有几个特点。
本质是这个里面的这款波箱减速齿轮部件要好一点。
里面是双轴承,轴是10mm的,有些12v轴是12mm的,轴细的用的轴承是6800z,内外直径比值比较大,精度比薄圈轴承好,而且6800z轴承厚度也厚,一般用两个,精度比较高。
那么这种波箱一般都是外壳设计成外面轴向有四颗螺丝,除了外壳夹住波箱,这四颗螺丝还可以轴向压紧波箱。
轴承晃动小,波箱也被紧固紧密。
总体晃动小。
这两把这个结构的都是40/50元左右的,但是精度都还可以。

网友B:
既然提到轴承,好歹也把轴承拆出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提到轴承,好歹也把轴承拆出来看看吧

等我闲得时候吧

网友:
米霍克我拆了是一个轴承一个轴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