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便宜的伍捷WJ1202手电钻主轴轴套更换轴承

楼主(2021-09-19):
便宜是手电钻几十元买的,电池改了力神动力电芯。
闲来无事,拆开波箱发现主轴没有轴承是轴套的 网上买了轴承换上,轴承比较精密,但是发现波箱与机身固定不是很紧密晃动有改观,但是改善不大,也就那样。

楼主:
花了十五元包邮买了10颗6001zz轴承
注意,每款手电钻轴承不一样,不是12v手电钻都是这款。
只有齿轮波箱和这个样子一模一样的才是这个型号的轴承。这个波箱特点最前面有两根比较粗的黑色插销,是用来挡住里面大环齿轮圈的。
这款手电钻并没有我另外两款手电钻便宜的也是12v的高,和换不换轴承关系不太大,和波箱结构有关系。另外两款编号1,2的精度高一点,特点是电钻机身上面前面有四颗轴向固定螺丝,这种款式的精度相对高一点。

网友:
用米沃奇拆这个,考虑过它的感受吗?

网友A:
你是如何拆卸下来卡头的,我的卡头拆不下来

网友:
电钻倒是挺多

网友:
感谢测评,就买有罗丝的,同心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拆卸下来卡头的,我的卡头拆不下来

你是说的轴上面的u型卡簧卡子吗?
因为没有卡簧钳,各种拽拉掰撬。
用的两把一字螺丝刀,一把大一点一把小的,从卡口的背面先撬一些卡在外圈,然后用大一字起子顶着不要让他滑回去,在把卡簧的边缘一点点撬出来,等整个卡簧从凹槽里面退出来了,在慢慢一点点撬,把他们一点点从外圈往外挪。

网友B:
这个轴承估计半天就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轴承估计半天就玩完了。。。。。。。。。

这些轴承不提供轴向的推力的,只是滑动,不会很快玩完的。
齿轮箱的顶部卡环下面是两个垫圈,垫圈中间是钢珠。
这个等于一个推力轴承,(不确定叫法是否准确)
这个部分才是提供电钻钻东西的时候的顶推力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的轴上面的u型卡簧卡子吗?
因为没有卡簧钳,各种拽拉掰撬。
用的两把一字螺丝刀,一把大一点一把 ...

我是说电钻夹头,螺丝拆下来了,夹头就整不下来了。

网友C:
不管是轴承还是轴套,输出轴就这几厘米用来支撑
就承载强度来说,肯定是轴套更高
换这么小的轴承会死的很快,浪费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轴承还是轴套,输出轴就这几厘米用来支撑
就承载强度来说,肯定是轴套更高
换这么小的轴承会死的很快 ...

还有你没看见的顶推轴承,你的理解只建立在你现在所看到的零件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电钻夹头,螺丝拆下来了,夹头就整不下来了。

夹头里面的螺丝不用多说,先拆夹头里面的螺丝,注意是反丝。
面对夹头,顺时针旋转是松开夹头里面的固定螺丝。
然后按下面的方法

1,电钻打到力矩锁死档位
2,旋转方向打到反转
3,把电钻压在桌子上
4,快速扣动扳机。
5,让扳手从一边快速打击到另一边
6,靠冲击力冲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你没看见的顶推轴承,你的理解只建立在你现在所看到的零件部分。

齿轮箱里面是行星轮,输出轴不可能延申到行星轮里面去,结构决定了电钻不可能有轴向的高精度,何况还有轴向的冲击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夹头里面的螺丝不用多说,先拆夹头里面的螺丝,注意是反丝。
面对夹头,顺时针旋转是松开夹头里面的固定 ...

有时间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试试这个方法

看看这贴吧,楼主发的这种方法只对连螺丝胶都省了的杂牌有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6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