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av功放开机保护

楼主(2021-09-19):
  雅马哈RX-V657,昨晚还好好的,今天就开不了机了,太业余实在不敢乱动。
  机子没有维修过的,有段时间没使用。故障情况:按开机键继电器有吸合声一大声一小声,屏幕无如何反应。估计是吸合后断开。各种解保护组合按了也没反应,原来是一切正常的包括遥控功能。
  现在我有两个可能发生故障的因素,一个是从功放后端的220V电源插口带了个500VA变压器给110V的蓝光播放器供电不知道要没影响。因为查看的时候意外发现插在插口给手机充电时手机充电显示总是一通一断的反复,拿万用表测了一下功放220V插口的电压在200V的数字。开机时可以达到220V随继电器断开就停在200V。  另一个是音箱线有可能短接过,发现有根线松掉出来了,也就是功放输出端有可能短路过。
  有拆开盖子看了看没有发现哪里有烧元器件,线路板太多了密密麻麻,闻了下也没什么异味,清了清灰盖回去了。
  因为在小城市所以维修师傅比较难找,请各位老师大大们给分析一下,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感谢各位热心的哥哥,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综合了各方面资料以及本机情况,开机立马保护问题焦点集中在电源这一块,最终发现是因为在蓝光播放器插功放220v输出电源的时候因为电路板设计缺陷导致(也或许是老化)三个焊点铜箔虚脱,补焊后正常开机,其他功能一切正常,非常感谢

网友A:
这里有几个链接,可以参考一下
简单粗暴改造不能开机的雅马哈HTR-5140功放(RX-V495)并改桥接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9769-1-1.html

雅马哈RX-V2092维修手册 - 家电维修资料网
https://www.520101.com/html/mapp ... tml#google_vignette

Yamaha Audio RX-V2092 user manual - OWNER'S MANUAL
http://www.usersmanualguide.com/ ... _receivers/rx-v2092

网友A:
喇叭输出短路的话,保护短路继电器会吸合断开功放输出!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喇叭接线有短路的,整理好再开机试试!

网友B:
喇叭线做好标记全折掉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输出短路的话,保护短路继电器会吸合断开功放输出!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喇叭接线有短路的,整理好再开机试 ...

你好,现在已经全部拆掉,空载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线做好标记全折掉试机。

你好,现在就是空载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就是空载状态。

空载还是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还是保护吗?

是的,上面说的都是空载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几个链接,可以参考一下
简单粗暴改造不能开机的雅马哈HTR-5140功放(RX-V495)并改桥接 - 维修达人  ...

谢谢你,链接虽然不大懂帮助却很大,问题已经解决了,运气特别好!

楼主:
拍了几张此机型的资料供有需要的朋友参考

网友A:
恭喜完美解决问题!那个电容是哪个位置的?是电压转换那里的插座虚焊导致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美解决问题!那个电容是哪个位置的?是电压转换那里的插座虚焊导致的故障? ...

电容位置在待机板(下面有借图标了一下),因为网上很多维修都说不开机换这个有八九成几率会好,所以抱着试试看就还了,开机正常后感觉反复焊接容易伤板就没换回来。原来是型号223k后换的型号223J
,问题是电源转换那边的焊点虚脱了,直观是有晃动,铜箔有点起来了,这个跟插座不是连在一起但是固定在后机壳的,插座很紧,应该大力拔插晃动导致焊点虚脱了。

楼主:
原来没拍照,借了个图,就是左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