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房间里边的15W欧普吸顶灯

楼主(2021-09-20):
房间有一盏吸顶灯会有一定概率不亮,弄了个凳子打开看看

灯罩大约32公分的样子,这个灯板很欧普,感觉非常眼熟,去前沿店里果然找到了同款,下次攒够需求再淘回来再换吧,这个位置反正用的少,3年保修也过保了

网友A:
过压保护了,随便找个灯珠短路掉试试看

网友:
不要太高迷信品牌产品,万能宝好多同款的也就十来块就解决了

网友:
这种是led灯贴。家里好几个灯管的灯都自己改成灯贴了,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压保护了,随便找个灯珠短路掉试试看

同意。看灯珠的颜色没有明显有问题的。应该是过压保护了。短路一个灯珠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焊盘是32颗 有4颗位置空焊 贴了0欧电阻 这灯珠比满盘32颗的要好一点 单颗功率大

网友:
这个看起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