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201-1 CH刷机DISKInitial命令错误

楼主(2021-09-20):
在网上收到固件和工具,有的说要短接56脚,但是看图片和我的EMMC不一样,有的又说没有变砖直接USB双头线刷机
但是我一直出现这个DISKInitial错误,要怎么办?两个参数选项也去掉了,还是不行

网友:
刷机固件包不行。多下另的固件试试。我上段时间刷中兴2.1A也是这样。试过N个固件才行。

网友:
二楼说的对,选错固件包了。

楼主:
型号是CM201-1 后缀是CH,长虹代工,按照ZNDS论坛下的晶晨S905L2固件,应该不会有错

网友A:
固件选错了,你可以试试这个,刷机有风险成砖不负责,强刷需短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固件选错了,你可以试试这个,刷机有风险成砖不负责,强刷需短接

我把固件上传了,没有看见,可能有点大传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固件上传了,没有看见,可能有点大传不上去

我的内存和网卡好像和你的不一样,我也是看的这个短接5.6脚的救砖帖子.

我这个板子内存芯片很小,很难看清楚56脚,我短接就是不识别,具体流程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内存和网卡好像和你的不一样,我也是看的这个短接5.6脚的救砖帖子.

我这个板子内存芯片很小,很难看 ...

软件可以刷到7%应该是短接成功了找相对固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可以刷到7%应该是短接成功了找相对固件就可以了

我用的这个固件对吗?CH 代工
“魔百盒CM201-1-CH晶晨S905L2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线刷固件下载”
http://www.xiaobaishuaji.com/rom/479676.html

网友:
啥固件也不行,应该能是emmc 问题。

楼主:
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我刷的时候没有短接 5.6脚,自动开刷的

楼主:
再问一下,短接时间要多久,通电就断开镊子,还是等进度条走再松开?

网友B(2021-11-1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进度条走到7%报错, 请大神提供相应的固件。 (刷机短接图片圆圈中的5-6脚,进入刷机状态后,断开短接点。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进度条走到7%报错, 请大神提供相应的固件。 (刷机短接图片圆圈中的5-6脚,进入刷机 ...

朋友这个其实不要短接,直接刷机的,我的就这样,但是你这个没有wifi芯片,和我刷的包不一样。具体要看看散热器后面是哪个芯片,找到对应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