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每次开机都有系统准备工具3.14

楼主(2021-09-20):
从win7升级过来,有一步大致意思是要输入指纹什么的(是不是这个我也不确定,老本也没有指纹),也没有看到跳过选项。百度下按shift+ctrl+F3跳过了。现在每次开机进入系统系统准备工具3.14,如图,也百度了,说运行什么的能取消,都没有解决,请教各位!

网友A:
有没有安装防火墙,火绒  360那些,在启动项把它干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安装防火墙,火绒  360那些,在启动项把它干了就行

火绒是装了,可这是治标不治本吧?而且刚刚试了下,火绒禁用所有的可以选择的启动项后重启,这东西还是有!

网友:
重装个系统

网友:
还是觉得win7用的顺手!

网友B:
如何关闭系统准备工具3.14_最完美IT工作室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ed0a93f0102xppc.html
看看这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关闭系统准备工具3.14_最完美IT工作室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ed0a93f0102xppc.ht ...

不行

网友:
未关闭“”系统准备工具 3.14“?

网友:
http://www.heiyunxitong.com/news/5037.html
从第三步开整。
别想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