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飞利浦66013台灯,U2烧毁了,翻车了!

楼主(2021-09-20):
看到这个台灯成色还不错,卖家描述台灯故障当灯架买19元包邮!到手接电键盘灯全亮,拆开发现电路板U2烧毁,翻车了!有没有代换的电路板啊!这个台灯的LED可以用多大的电源跳过调光电路板直接使用啊!

网友A:
为了感谢你治好了我的颈椎病,很想给你点意见,但是我把图放大了N倍,还是没能看清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为了感谢你治好了我的颈椎病,很想给你点意见,但是我把图放大了N倍,还是没能看清参数?! ...

不管怎么说,如果灯珠没烧,就冲着这个牌子,19包邮还是很值的。。
建议先用18650驱动试试,一般5V上下是能点亮的。

网友:
现在的飞利浦品牌约等于山寨。

网友:
一般都是pt4115

网友:
飞利浦贴牌产品极多

楼主:
来个标签大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么说,如果灯珠没烧,就冲着这个牌子,19包邮还是很值的。。
建议先用18650驱动试试,一般5V上下是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1719-1-1.html师傅看看我这个还有的救不

楼主:
电路板的大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的大图啊!

炸得面目全非,直接丢垃圾桶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1719-1-1.html师傅看看我这个还有的救不

你这还没修好?

楼主:
刚刚用可调电源直接接LED可以正常点亮,7伏才开始能亮,10伏已经非常亮了,不敢在调高电压了啊!

网友:
19包邮  挺值的
还在卖吗? 求个购买连接。

网友:
修呗……找个好的看看是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感谢你治好了我的颈椎病,很想给你点意见,但是我把图放大了N倍,还是没能看清参数?! ...

已经上大图了!苹果手机拍的,手机上看图片是正的,怎么一上传就变成斜的呢!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用可调电源直接接LED可以正常点亮,7伏才开始能亮,10伏已经非常亮了,不敢在调高电压了啊! ...

网友:
这板子不严重啊,可以修好

网友:
几个二极管炸了吧  飞线接试下

网友:
不会修就找个9V的充电器,拆板子装进去,收工。

网友:
飞利浦国内业务都卖的差不多了。。。台风我选松下,虽然也是代加工,但品质还是好过不少国内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