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全网最完美方案解决磊科NW788硬改NR285G后指示灯常亮/指示灯全亮/指示灯微闪

楼主(2021-09-20):
前几天弄了2个NW788硬改NR285G后效果良好,就是指示灯常亮,有数据的时候微闪,有点遗憾,于是决定把指示灯常亮微闪的给解决一下。NW788有8个指示灯是通过330欧电阻连到RTL8198C的,这几个指示灯有0.3W是通过RTL8198C连接到地的,解决指示灯问题会降低CPU发热。根据数据表说明RTL8198最大功耗才1.5W,这几个指示灯就占了1/5.
NW788改NR285G后WIFI部分就没有用了,5G部分是可以拆除的,4G部分不能拆除,它要负责给40M的晶振提供起振条件,40M晶振要给RTL8198传送时钟信号。去掉5G部分后3.3V电源部分芯片及电感发热大幅减小,效果非常明显。
改指示灯的过程中发现原厂配的LED挺垃圾的,高亮LED用500欧的阻流电阻都很亮,原厂的过S8050后用100欧的电阻只是微亮,耗电还不发光。

这个是基本的原理图和制作方案。

这个是基本的原理图和制作方案。

硬 改后所有网口翻转,先折一个外壳标记为L4的指示灯试试,改后L4为WAN口指示灯

把折一个WAN口的测试下

把折一个WAN口的测试下

测试完美,开干。在开干这前先把WIFI的5G去掉,改了以后WIFI部分都没用只耗电,2.4G部分不能去掉,因为2.4G部分要负责40M频晶振工作条件的提供。

去掉5G主控及功放

去掉5G主控及功放

连接数据线及电源

连接数据线及电源

改好的连接线

改好的连接线

第1版结束,效果还行吧,就是这个小电路板制作不是多完美,于是开启第二版制作SOT23封装的8050效果更完美

系统指示灯部分也可加一个限流电阻。

系统指示灯部分也可加一个限流电阻。

装入盒中,用热熔胶固定
开机上电一瞬间,指示灯全亮,然后熄灭,效果非常好,刚刚的。

各端口测试
L4口测试
L3口测试

L2及L1测试

完美方案解决NW788硬改NR285G后指示灯常亮,指示灯全亮,指示灯微闪。

网友:
感觉太亮了,晚上刺眼。谢谢!

网友:
动手太多。我有点懒

网友:
工程有点大了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路由,被上家全部封胶,我也是服了,不过已经闲置好多年了

网友:
工程确实有点大,厉害了

网友A(2021-11-18):
楼主方法不错,我也有这种硬改的二个,在吃灰。那时嫌指示灯不正常,索性剪掉了wan 及lan口的指示灯。
但用后发现285G 和原来百兆的 NR238有个同样的问题:如果用了迅雷下载后,那怕你电脑上退出了迅雷,路由器中的连接数下降的很慢,慢慢的累积,直到最后连路由器界面都打不开了。重启后才解除。所以那时使用就只能在路由器中设置为每天定时重启。
而百兆的NR256 就没这个问题。现在在用千兆的NR255G硬改 NR286-GE 及 千兆的NR256G升级为NR286GE,就是这二款都比较贵,但是真的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法不错,我也有这种硬改的二个,在吃灰。那时嫌指示灯不正常,索性剪掉了wan 及lan口的指示灯。
但用 ...

我用NR238改285G试过。连接数多了就不稳定。
已经是落后的再落后的产品了。
随便搞个路由器就秒杀了。
100M产品一下没有折腾价值了。

网友B(2022-01-17):
这个路由器 是nat1 吗?
现在应该淘汰了吧 还有价值吗?

楼主(2022-02-22):
引用 网友B:
这个路由器 是nat1 吗?
现在应该淘汰了吧 还有价值吗?

普通家用还是可以的,主要是稳定。

网友C:
想去掉2.4G部分,需要12‘13脚补上25MHz晶振,板上已有引出。’同时把15脚接地。

网友:
改后,千兆宽带下载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去掉2.4G部分,需要12‘13脚补上25MHz晶振,板上已有引出。’同时把15脚接地。

...

小伙子,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2022-09-25):
稳定的NR285G

网友(2024-03-26):
我那稳定的NR255G还没有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