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太难量产,2个U盘全失败。

楼主(2021-09-20):
SM3281AB太难量产,2个U盘全失败。不知是什么原因。一个是台电的64G,一个是雷克沙的64G,全是TLC.

补充内容 (2021-10-3 16:50):
是雷克沙S75,用了黑片量产工具Star_SM3281series_2021终于成功了!

网友A:
TLC 就不要浪费时间精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 就不要浪费时间精力了!

问题是,现在想还原,不再量产也不行了。一个插上电脑不显示U盘了,一个插上虽显示但无法量产无法格式化。皆是新买不久的U盘。

网友:
没事  碰什么3281:lol:,稳都不稳定,你还贪那点速度、那点4k   ,出了问题能怎么办  拆壳  捅菊花然后 有的壳基本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  碰什么3281,稳都不稳定,你还贪那点速度、那点4k   ,出了问题能怎么办  拆壳  捅菊花 ...

不是为这些原因,只是单纯想量产PE。虽然现在流行三分区不用量产,但还是觉得量产的识别度更高。
以前没接触过3281(芯片工具识别成3280),原来这么差啊

网友:
你好,支付500M帀,或者5元~10元,给你远程修复 ,折腾不好不要钱/M币

网友:
换个开卡工具试试,不要用创见版的,用903,不要选DDR项

网友C:
用黑片工具量产吧。品牌U盘都是白片做U盘MPtool量产不过去。

网友D:
这个错误,不会是tsop颗粒吧

网友:
第二个错误好像是这个版本问题,拔插就出来了,不太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黑片工具量产吧。品牌U盘都是白片做U盘MPtool量产不过去。

      感谢您提醒!我在商品的评价中看到了网友的贴图,的确是黑片。以前用sm32Xtest_V2.5.70(75).ext 量产,试过好几种不同设置,但一直爆红失败,最后也没法还原了。   经您提醒,换成 Star_SM3281series_2021(SMIMPTool.exe)黑片量产工具量产,经过2小时量产,现在显示“开卡成功”,成功还原!
         这个64G的U盘是雷克沙S75,还用黑片?真是奇怪。一同买的几个雷克沙 MLC 32G,用sm32Xtest量产皆是一次成功。

     成功了!U盘修好了,电脑能认了。

       这是速度。

   这是开卡量产成功后重新检测的显示结果。

   检测了一下,没有找到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提醒!我在商品的评价中看到了网友的贴图,的确是黑片。以前用sm32Xtest_V2.5.70(75).ext  ...

恭喜,恭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错误,不会是tsop颗粒吧

TSOP降速度开卡就行了,3281开卡前一定要在debug里面清空flash

网友D:
引用 网友E:
TSOP降速度开卡就行了,3281开卡前一定要在debug里面清空flash

真的假的,3281我一直开不出来tsop,降速到00也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真的假的,3281我一直开不出来tsop,降速到00也不行

能开,玄学开卡,有时候不是开不了tsop颗粒,是tsop颗粒太烂,我蛋疼过把nw813上姨妈贴转成tsop然后焊在3281的tsop焊盘,正片工具也能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提醒!我在商品的评价中看到了网友的贴图,的确是黑片。以前用sm32Xtest_V2.5.70(75).ext  ...

用黑片工具不代表是黑片,正片一样可以用黑片工具开,而且很多你能够下载到的正片工具固件都有问题导致一些颗粒只能用黑片工具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能开,玄学开卡,有时候不是开不了tsop颗粒,是tsop颗粒太烂,我蛋疼过把nw813上姨妈贴转成tsop然后焊在3 ...

我把能开的bga原厂片通过测试架转到tsop上就开不了,蛋疼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把能开的bga原厂片通过测试架转到tsop上就开不了,蛋疼要死

所以叫玄学,某些NW912BGA的焊接能过,但是BGA架子就过不去、、、、813一般好过转成TSOP半对半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