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充电宝受控解除

楼主(2021-09-20):
有的共享充电宝不付费是不能使用的,只要去掉受控部分就跟普通充电宝一样能用,方法简单,看图就懂。

楼主:
做的专用电烙铁

楼主:
不同的共享充电宝拆法不同,有的要全拆,有的拆中间部分就行
完成后的情况

网友:
共享定义更加丰满了

网友A:
主要问题是,共享充电宝似乎很多输出电流都不够,而且破解后有的静态电流会很大,严重缩短待机时间。我觉得只用电芯,自己购一个套件重组会更好。

网友:
这东西,就用原装的电芯和线就好,板子不如换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问题是,共享充电宝似乎很多输出电流都不够,而且破解后有的静态电流会很大,严重缩短待机时间。我觉得 ...

将单片机部分拆除就好

网友B:
有没有万能板?只用电芯和外壳

网友C:
破解后待机时间如何,能否自动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破解后待机时间如何,能否自动关闭。

待机时间没问题,但单片机没拆,肯定要耗点电,充手机时,拨掉充电线自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万能板?只用电芯和外壳

没必要另外花钱

楼主(2021-10-23):
使用中发现,充好电长时间不用有点跑电,拆开检查,发现单片机N76E003长时间处于工作状态,于是,拆除供电IC662K(3.3V),断掉这路供电,单片机也一并拆了

这是拆后的情况

恢复装回去

折下的元件收藏

网友D:
正常充电宝不用不升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充电宝不用不升压的。。。

这是共享充电宝,有主控芯片的

网友:
都是高人啊

网友:
配重块才是重点

网友E:
那个双三极管上面标注的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双三极管上面标注的啥呢

最后发的图片上不是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