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全网首发,拆解SM-1立体声调制盒

楼主(2021-09-20):
XG-25S信号发生器能产生调频立体声信号,是检修这类收音机的利器,内部有一个SM-1立体声调制盒,我很想把它剖析出来,去年拆了一个,失败了。几个月前又用溶解剂拆了一个,也不完全成功因为小盒内有几根头发粗的导线,有一两根在拆解过程中弄断了,不知道跳线位置,我用较粗大漆包线换掉原来的,但不能保证完全正确。有一个电阻也断成了两节。

现在我测绘,整理出调制盒电路图,还希望高手帮忙校正一下。另外我的想法是,一边整理出电路图,一边把SM-1接回去,以判断自己那几根跳线是否正确。

网友A:
人家搭棚也就算了,你电路图也是搭棚的

网友:
lz的电路图没一根是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搭棚也就算了,你电路图也是搭棚的

没办法,首先要测绘出来。

网友B:
这么简单的电路为什么非要封装成一个山寨感极强的手工模块,直接做在电路板上不是更容易成本更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电路为什么非要封装成一个山寨感极强的手工模块,直接做在电路板上不是更容易成本更低吗? ...

厂家为了加密,哪怕是不太注重保密的八十年代。

楼主:
好消息,信号发生器修起一台了,破解环氧树脂封装真是个苦差事,前前后后耗时一年多,先后买了两台机,最近几天又苦苦研究才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消息,信号发生器修起一台了,破解环氧树脂封装真是个苦差事,前前后后耗时一年多,先后买了两台机,最近 ...

用什么溶解掉环氧树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溶解掉环氧树脂的?

马云家有溶解剂呀,30多元一瓶,两三个月前买的,准确价格记不住了。

楼主:
另一台也修好了,想放在闲鱼出掉一个。更多资料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46289-1-1.html

我为什么对这个小仪器感兴趣呢?因为很多年前我对导频制分立元件调频立体声编码器很有兴趣,曾根据书本上的理论自行设计制作了一个,不太成功,能点亮立体声指示灯,却没有立体声效果,我在网上搜到一个分立元件立体声编码器电路,我元件不全,但还是制作成功了。而这款信号发生器一旦破解成功,我再做一个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