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40瓦LED灯板改造

楼主(2021-09-20):
家里灯板坏了。在网上买了一块欧普40瓦的。亮度非常理想。测量一下整板功耗44瓦。看来没有虚标。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由于我原来的灯板中间是空的,所以必须要在这个灯板中间打个洞。而恒流板是在中间的。所以就把恒流板拆了出来。
拆出恒流板以后发现恒流板发热非常严重,工作一会儿板子温度在100度上下。电解电容裸露在空气中也在80度以上。变压器温度也非常高。心想着这样不是个事儿。于是就改造了一下。

经检测,发热源有两个。第1个是变压器,第2个是恒流芯片。
将变压器用引线立起来

将电容装到线路板背面。

将bp2863,恒流芯片检测脚。对地的检测电阻一欧姆变成1.4欧姆。整机工作电流降低。功率降低为30瓦。

然后装上就是这个样子。整体温度在60度左右吧。

然后这个灯是三色变换的。想要固定都亮。把恒流芯片的三脚对地悬空就行。

网友A:
想要固定都亮。把恒流芯片的三脚对地悬空就行。
所有芯片都是这样吗?具体操作就是把脚切断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固定都亮。把恒流芯片的三脚对地悬空就行。
所有芯片都是这样吗?具体操作就是把脚切断就行了吗? ...

Bp 2863就行

网友A:
好吧谢谢了
其他芯片是不是要找芯片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谢谢了
其他芯片是不是要找芯片的定义

对的不同的芯片不一样。

网友B:
三色的听起来高大上,用起来烦死,尤其那种开关变换还不能记忆的,每次开灯都有惊喜,得啪啪啪切换,还不如锁死。没说直径,40多瓦散热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色的听起来高大上,用起来烦死,尤其那种开关变换还不能记忆的,每次开灯都有惊喜,得啪啪啪切换,还不如 ...

确实。但是买不到4000K色温的同等亮度的灯。要么是3000K,要么是6000K。厂家神经病。
被逼无奈买了个三色。

网友C:
担心电感器加长引脚,实际参数会变化,可能影响驱动效率。尽量把驱动板弄成外置,离灯板热源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担心电感器加长引脚,实际参数会变化,可能影响驱动效率。尽量把驱动板弄成外置,离灯板热源远点。 ...

应该影响甚微。线很粗,而且没有缠在铁芯上。

网友D:
前天拆了一个欧司朗PAR30的同等,里面不仅有纯铝散热器,竟然还有一个12v的小风扇。可惜我没有修好,芯片和这个一样,故障是通电LED灯闪烁,风扇也是一转一转。还以为是风扇所致,拆了风扇故障依旧,换新风扇依旧。后来发现不接风扇,给风扇供电的12v的电压正常,接风扇电压立马降为2至3伏。驱动板给灯供电的电压不管接不接风扇都是始终维持在80多伏,但是灯很暗,外接了其他的驱动板通电,发现LED灯亮度正常。而且这灯的原装驱动板网上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天拆了一个欧司朗PAR30的同等,里面不仅有纯铝散热器,竟然还有一个12v的小风扇。可惜我没有修好,芯片和 ...

看看电解电容 容量 低了会这个症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电解电容 容量 低了会这个症状

电容全都看了,还是不行,还有能不能给这个灯前面加一层磨砂片,让他变成正常的家用LED灯,他这个筒灯只能照一小块地方,放在家里照明这种感觉不理想。

网友F:
我认为 这个假的欧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 这个假的欧普

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如果横流板闷在那个里边,我真的怀疑能用几天。

网友(2023-10-22):
引用 楼主:
应该影响甚微。线很粗,而且没有缠在铁芯上。

把变压器线接出,会产生强烈干扰吗?

网友:
那个不是变压器,是电感吧

网友:
一律降低一半功率用,节能,益寿延年

网友:
降低功耗是个好办法。

网友:
改了后能用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