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自己动手维修联想BD3896显卡

楼主(2021-09-20):
家里的台式机电脑,平时用的不多,主要是给手机、笔记本等存放数据和孩子上网课用的,偶尔也看看电影和动画片,同时外接一台22寸的显示器和家里
的大液晶电视机,好多年了一直正常使用。前段时间正在使用时突然黑屏,重启还是黑屏,检查电源主板内存都正常,判断是显卡牺牲了。显卡是联想
BD3896,512M显存,HD4350核心。开机显卡风扇转,测量显存和核心电压都是0v,但是外观无异常。当时比较忙没工夫修,而且孩子过几天要上网课来
不及了,就买了一块七彩虹9500显卡,DVI+VGA双接口,卖家说是512M的,也没细问就买了。回来上机接显示器正常,但是显存只有128M,仔细看标签才
发现是共享512M的,我去!128就128吧,大热天的懒得来回折腾了。谁知此卡同时接DVI和VGA接口就无显示,单独接任意一个都正常,还有这毛病,反复
试了多次还是不行,那先将就用吧。等有时间还是要把坏的联想修修。
这几天有时间,把这个坏的BD3896显卡拿出来仔细观察了一番,外观无异常,显存和核心电压用的是2片up6101b,在线测了下电阻也基本正常。短路
up6101的7脚外接的使能控制三极管的be,使芯片强行工作,外接12v电源给显卡,此时显存电压1.8V有了,但是核心电压1.2v还是没有。焊下2片
up6101b,测试外围也正常。就把这2片up6101b互换一下焊上,此时显存电压1.8V没了,核心电压1.2v有了,很显然是这块up6101b坏了。up6101b很少见
,而且很贵,查询了一下便宜的RT9214和它差不多,可以互换,但是需要修改一些电路:1脚外接一个二极管到12V,7脚增加一个25K左右的电阻到8脚限
流用,另外还要去掉原7脚对地的一个电容。在家里一块废电路板上找到一片RT9214,如法炮制代换,没有技术含量只需要手工好就行。代换好后测试电
压都正常,去掉三极管的短接线,上机,长时间测试正常。维修完成。

网友:
楼主的卡感觉很古老的卡了

网友:
集显和独显一起输出不就好了

这种同步整流控制芯片有很多型号都是通用的

网友:
不能同时显示是显示设置里没设置好吧

网友:
现在WIN10正在集显、独显同时三屏显示

网友A:
什么是共享512M显卡,懂得朋友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共享512M显卡,懂得朋友科普一下。

显卡自带的显存很小,共享了内存做显存。

楼主:
是有点古老了。

网友:
怎么找到故障点的?

楼主:
测电压发现的啊,刚开始还担心是核心坏了,实践证明只要散热良好,核心一般是不会坏的,试验的时候曾不小心把外接的12V电源接到了核心的1.2V端子上,也没坏

网友B:
楼主真是高手——请问一下,是不是要插上电脑开机才能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高手——请问一下,是不是要插上电脑开机才能量电压?

不用啊,帖子里有说明,取下显卡外接12V电压,并短路控制三极管使DCDC电路强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