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无线鼠标为什么老是有规律地移动?哪坏了?

楼主(2021-09-20):
各位大虾:
               我的无线鼠标不知哪坏了老是在移动,点击左右键也好好的,就是电脑屏上的鼠标的光标老在做四方框的移动。请问各位师傅这鼠标是哪坏了?

网友:
变形金刚准备变形了。

网友:
清理下光路部分试试。关闭周围路由器试试。

网友:
你把鼠标翻过来不动再看看,是否还是这样?后台有什么软件在运行吧

网友:
检查下鼠标光路,包括鼠标垫,再就是电池可能电压过低。

网友:
带着个笔记本+这个鼠标,保持开机状态,找到个没人的地儿,把它当探地雷达,走到哪儿,鼠标不再漂移着划方框了,就在那儿挖吧。。。。。。找到宝贝了,别忘了我。

网友:
有人在你电脑上玩游戏。

网友:
换个usb插口或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池电压过低

网友:
我的有线鼠标出现过无规律的移动,到处乱走。我也怀疑过鼠标,不过系统还有软件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更换路由器无线信道,有冲突

网友:
画个方圈诅咒你

网友:
扔垃圾桶把 打开京东 再买一个

网友:
拆下鼠标电路板放酒精里清洗,干后试试

网友:
试试驱魔管用吗

网友:
鼠标灵异事件

网友:
电池比不行的话换发射LED

网友:
大部分这种原因都是桌子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