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屡试不爽!一种拆电钻夹头的方法

楼主(2021-09-20):
这种方法屡试不爽,以前曾经用过用冲击扳手两个对夹死都没拆开。
用这个方法很轻松,其实就是网上的方法,没试之前觉得难道比冲击扳手更容易吗,结果确实很好用。
L扳手越大越好,一般最大可以夹M8的L扳手,太小的扳手惯性不够。如果13的夹头可以夹M10的L扳手。

*
夹头里面的螺丝不用多说,先拆夹头里面的螺丝,注意是反丝。
面对夹头,顺时针旋转是松开夹头里面的固定螺丝。
然后按下面的方法

1,电钻打到力矩锁死档位
2,旋转方向打到反转
3,把电钻压在桌子上
4,快速扣动扳机。
5,让扳手从一边快速打击到另一边
6,靠冲击力冲开

楼主:
L型扳手至少要用M8的,M6的如果不太紧也可以,扳手越大越长,质量重量越高,冲击力矩越大。
速度选择高速档

网友:
L扳手+1米长的铁管, 比冲击批更好. 这样搞下来两个米沃奇的夹头.

网友:
确实是机智的办法

网友:
这不错,拆锂电钻夹头的办法,收藏了

网友:
网上介绍的都是这种方法

网友A:
用锤敲六角匙就行,何必去伤害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锤敲六角匙就行,何必去伤害电池呢!

这几款便宜的都没有主轴自锁功能

网友:
对上了螺丝胶的夹头没用的,我拆WU130的夹头,六角扳手把混凝土地面砸出坑了还没拆开,后来还是用个大扳手夹住六角扳手硬拧开的

网友:
你这个方向不是越整越紧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款便宜的都没有主轴自锁功能

不用主轴锁啊!快速敲打就行,拆过多个,没超过三下就松了。

网友:
我的wu130是夹头都坏了不能锁紧,好在可以把轴和夹头一起拆出来,轴的另外一面是平的,直接上的液力钳,就是那个压铜鼻子的那个,把模具反过来就是平的正好可以夹住,比台钳都还要紧,力臂又长,夹头是破坏拆解,管钳什么的都可以,当时把夹头外壳搞开后夹头能夹紧了,还是用的大内六角扳手轻松搞下

网友B:
这方法不好使,请专业维修维修电动工具的店铺的拆 米沃齐18v无刷电钻的夹头,什么方法用完了,最后拆了开了上台钳上用大扳手用力板,结果轴都扳断断了,钻夹头都没动,事先还用焊枪烤了,中心螺丝倒是很容易拆下来。

网友:
也是个人才

网友:
学到了,只是没有工具实践

网友:
这种方法也就是对那些 杂牌货 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不好使,请专业维修维修电动工具的店铺的拆 米沃齐18v无刷电钻的夹头,什么方法用完了,最后 ...

估计都是上过胶水的,厂商大概认为夹头的寿命比机身长,没有必要更换

网友:
对上过胶水的夹头, 以前喜利得的夹头上冲击批结果越打越老火, 后来把夹头外面部分的塑料拆了, 然后用天然气灶烧红, 冷了后很容易都取下来了.

后来拆打胶米沃奇的夹头, 是用L扳手加一米长的铁管, 这样也能拆下来.

网友:
好方法,记下了

网友:
感觉这些方法都会伤齿轮,搞不好主轴轴承也会伤到,我还是用冲击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