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为什么RTL声卡驱动要2,3百兆那么大,都赶上显卡驱动了

楼主(2021-09-20):
现在的主板都是搭载的RTL螃蟹系列声卡芯片,似乎支持规格10多年都没变过,Windows安装一般都能自动打驱动,也可以下载官方驱动安装,然而官方驱动包体积都太大了,安装好后就控制面板里多个声音管理器,也似乎10年来界面和功能差不多,区别微细。这动辄2,3百兆的驱动也太低效了吧

网友A:
也许包括了波表文件,所以大。类似于我以前买的创新声卡,波表文件有60多兆。

网友:
现在微软自动更新也是给你更新的大驱动,带声音设置

网友:
附带的功能,音效多的缘故吧

网友:
品牌机的,尤其笔记本的,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包括了波表文件,所以大。类似于我以前买的创新声卡,波表文件有60多兆。 ...

实际上是没有波表的

网友B:
其实只是螃蟹那些驱动文件压缩率太低而已
打包了这个32+64全部芯片的驱动,压到很低的压缩率

网友:
瑞昱:你行 你来做驱动

网友:
因为它把“所有型号”都打包了,而且还有一堆帮助文档和控制台花花绿绿的图片
还有就是万年msi,就是7楼说得压缩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只是螃蟹那些驱动文件压缩率太低而已
打包了这个32+64全部芯片的驱动,压到很低的压缩率 ...

这个叫压缩率高。。。。。

网友:
500M的驱动你见过吗?

网友:
他是个完整的驱动包,XP-win10所有平台都包了。

网友:
它开发的软件包里面,带各种各样的完整的支持库。如果是用跨平台的开发工具开发的,包含的库文件会非常庞大。

它要“确保”在你的电脑上能够顺利安装完成。

有些库文件,普通用户自己是很难找到下载的地方和适合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