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塑料也防锈?新买的大有5401表面一层油正常吗?

楼主(2021-09-20):
买的裸机,收到货就是这样,卖家说是出厂涂的防锈油,问题这一片除了副手柄夹具是金属的,其他全是塑料件,这个正常吗?

网友:
以前买的没有油,机器里只有黄油吧,会不会哪里漏油

网友:
不正常,买了两个5401,一个5403,都很干净,清爽

网友:
  擦上油光亮如新、可能陈货或二手货。

网友:
可能是防氧化吧

网友:
你自己也觉得不正常吧     夹头处是橡胶  经常碰油容易开裂

退货呗

网友:
主轴漏油了,我的5401是倒着放的,这个地方会轻微渗透出油迹

网友:
我也刚买的中午拿到手的,没看到有油

网友:
齿轮箱里面是油最多的地方,也是最大的漏油源头

网友:
有些出厂喷的表板蜡,有股香味

网友:
事出反常必有妖

网友:
哪家买的 避坑

网友:
看上去不像是漏的,感觉是用油清洁了一下

网友A:
有可能是主轴打多了油,另外提醒下大家,主轴这里是活动的,钻头会前后运动,所以正常使用情况下定期要往钻头套里滴两滴油的,还有不要强迫症,看钻头柄有油就清理干净,这样反而不好。

看着闹心就退了吧

网友:
不正常
这是工厂次品下线出来的

网友:
这个就保不定了,有可能是工厂里装配时候弄脏了用油清洁一下但没有事后进一步处理就匆忙装箱了一般的寨厂的做法。也有可能本来是清洁的后来坏了漏油了。

网友:
这个买来多少钱呢,我刚买了台,结果发的红标,也不知道差别多大

网友(2021-11-05):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主轴打多了油,另外提醒下大家,主轴这里是活动的,钻头会前后运动,所以正常使用情况下定期要往钻 ...

夹头那.不是说要用手抹固态那种黄色的油吗(说明书写的,抹钻头上再插上)

网友:
应该没有油的吧

网友:
漏油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