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蓝牙键盘DiNovo Edge拆机处理电池过放

楼主(2021-09-20):
太长不看:
后面贴纸全揭开,下所有螺丝,蓝牙地址贴纸下面还有一个别忘了。前面框也是双面胶,最好也弄下来,因为周围有卡扣。电池过放,电压0。

昨天还发了悬赏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573-1-1.html,结果没搞定。
搜了一下也没找到拆机贴。
罗技蓝牙键盘,一查价格还挺贵,手感基本是笔记本键盘的手感,应该是剪刀脚。本来配个充电座,收的时候没收到,自己想办法充充看?结果不知道正负极,两个触点没有电压,电阻14K左右,交换红黑笔电阻差2K左右。用4056夹上,现在我知道夹反了,但有正常充电的红灯亮,而且有0.12安的稳定充电电流,但夹了半天也没亮。没办法,只有拆了。其实我应该一开始就拆后面,但这么大一块贴纸也让我发怵,就从缝入手。发现前面板是双面胶,慢慢撬开,一个螺丝都没有。不过边上有几个卡扣。之前弄机械键盘,都是键帽下面有螺丝,这个不是。没办法,拆后面贴纸吧。慢慢撕下贴纸,螺丝真不少,下完螺丝,撬开卡扣,注意掌托下面几个卡扣,就开盖了。电池还是可拆卸的,这尼玛有什么意义??考虑改成无线充电??

网友A:
电池有点像BL5C

网友:
电池可能不行了吧

网友B:
这么高端的薄膜键盘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点像BL5C

触点间距大,尺寸倒还好。充上电了,使用正常,现在想解决后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端的薄膜键盘还是第一次见

嗯,真的很少见,网上都是粗浅的开箱评测,没有开壳的。

网友:
键盘挺有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