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电机

楼主(2021-09-20):
谁知道这个电机是什么。多大电压启动。

网友:
极罩电机  大概率220V

网友:
罩极电机,大概是那种很老的黑胶唱片电唱机用的。

网友:
220V无霜冰箱里风机

网友:
罩极电机,小时候家里有个小风扇就是这种电机!

网友A:
微波炉散热的好像也是这种?

网友:
微波炉风扇用的也是这种

网友:
微波炉散热风扇是这种短路环罩极电机

网友:
这种电极不知道现在常不常用了

网友:
像电唱盘的电机,看线圈是220v市电的。

网友:
220v交流,罩极式电机。

网友:
罩极电机,一般220的吧,功率不大。

网友:
旧电吹风见过

网友:
微波炉里面常见的这种风扇,用来散热的。还有一种几十块的小风扇,里面也是这种电机

网友B:
说说这种风扇的优缺点吧

网友:
这小电机可耐用了,我用它当微风扇……。

网友:
220V的交流电机

网友:
格兰仕微波炉散热风扇,用这种。在其它设备散热也见过,优点皮实耐用吧,可能能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散热的好像也是这种?

是的,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说这种风扇的优缺点吧

有点是结构简单,极其可靠耐用。缺点是力矩小,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