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闪迪CZ880桥接-唯一一个可移动磁盘模式ASM1153e固件分享

楼主(2021-09-20):
之前看过很多人宁愿不要UASP也要改成可移动磁盘模式,这不就来了
细心的应该发现了我上个帖子“ASM1153e编程器固件修改为普通固件教程”中已经分享过这个固件了怕还有人找不到,我再发一次
(没错,我就是要水贴)

上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gchq_5Mf0WHS5hS9ZRm6Q 提取码: ckw2

“CZ880 1153E-编程器刷入25 ISP”是编程器直接导出的固件
“141126_21_B9_85_ASM1153E_SanDisk_Extreme_Pro”是修改过可以用普通工具直接刷入的固件
“141126_21_B9_85”即为闪迪CZ880这个桥接固件的真实版本

网友:
为什么不要uasp啊

网友A:
为什么不要uasp啊??????

楼主:
谁知道为啥有UASP不用呢反正这个CZ880的固件也是另外一种选择吧,唯一一个U盘模式的1153e桥接固件

网友B:
闪迪的是识别为本地磁盘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迪的是识别为本地磁盘模式

是U盘模式的哦,我刷过的

网友C:
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固件不支持trim,uasp可以不要,但是trim不能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要uasp啊??????

有uasp的会识别为可移动磁盘,然后做WTG系统以后装一些.exe的时候会提示 不可安装到移动磁盘、这时候就要设置能不带usap的就会识别成本地磁盘,这样什么exe都能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固件不支持trim,uasp可以不要,但是trim不能不要

有uasp的会识别为可移动磁盘,然后做WTG系统以后装一些.exe的时候会提示 不可安装到移动磁盘、这时候就要设置能不带usap的就会识别成本地磁盘,这样什么exe都能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uasp的会识别为可移动磁盘,然后做WTG系统以后装一些.exe的时候会提示 不可安装到移动磁盘、这时候就要 ...

感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