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得力33467碎纸机

楼主(2021-09-20):
拆机发现电路板输出炸了,齿轮组卡死,刀组变形,更换新的齿轮加碎纸刀,维修电路板线路,跟换整流桥,换向继电器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前进后退按钮开关

进纸传感器

碎纸盒位置开关

变压器

散热风机

旧的齿轮组

齿轮轴都磨3分之1

旧的齿轮,小齿轮都磨没有了

这是新的齿轮

网友A:
这是用的强度太高,还是机器零件质量不行?

网友:
一般都是放的纸太多,超负荷运行才坏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一张张的放纸很难用坏

网友:
办公室不像家庭使用了,要多暴力就有多暴力了。

网友B:
这款我去年也遇到过,碎纸传动部分卡死,主板上电解电容爆了,保险丝发黑了,报价之后客户放弃了,所以这款没有维修成功,想不到先生维修成功了,祝贺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的强度太高,还是机器零件质量不行?

应该是使用不当,有金属卡进去了,把导纸轮卡死,导致变速齿卡坏,主板换向继电器和整流桥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我去年也遇到过,碎纸传动部分卡死,主板上电解电容爆了,保险丝发黑了,报价之后客户放弃了,所以这款 ...

公司的,才坏没几天,后勤的送来维修的,齿轮组加刀组也花费200多,主板是淘的件自己修的

楼主:
公司的,用的人多坏的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