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又抽风了,不明原因的抽

楼主(2021-09-2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6004
今天因为停了一下电,来电的时候又这个样子了,换了一个电源,故障依旧,没办法,又换上了我的老路由器,这玩意怎么这样啊?真难搞,到底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吧,,其实很简单的,,就是dcdc芯片后端的电解电容与mlcc电容老化造成的,,如果你有示波器,,可以测一测纹波,,一般来说,,换掉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里推荐固态电容还有贴片的钽电容

网友B:
换过几个路由器的电容,并没有什么用,该换还是换

网友:
换电容应该没作用,是不是什么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吧,,其实很简单的,,就是dcdc芯片后端的电解电容与mlcc电容老化造成的,,如果你有示波器,,可 ...

分析的挺详细,反正这症状就是怀疑电源或者跟电源相关的电路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过几个路由器的电容,并没有什么用,该换还是换

8月20号买的,因为天天加班,所以没时间弄回来,就试了一下,加上今天才用了四天,是找论坛里的卖家买的,给卖家在淘宝上发了几个信息,对方也没回,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买的时候对方也没说有暗病,东西虽然不贵,可是不能这种态度。

网友:
刷回腾达固件,还这样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C:
BCM又没啥好玩的,买来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BCM又没啥好玩的,买来干啥???

桥接扩展距离

网友D:
博通大火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桥接扩展距离

中兴E8820S原厂固件桥接不香吗,干嘛搞这个大火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兴E8820S原厂固件桥接不香吗,干嘛搞这个大火炉

嗯,这个只有经常玩这个的人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对我来说不是很了解,以后不会买这种垃圾货,以后要买先到论坛问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博通大火炉

我这个听名字发热量一定非常大

网友F:
BCM 的U发热历害,明显是发热重启,加个风扇吹是基本的

网友G:
只要稳定,买来就能用,不刷、不改的,全千兆,价格尽量低,大家有什么好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F:
BCM 的U发热历害,明显是发热重启,加个风扇吹是基本的

刚上电就这样了,显然不是热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要稳定,买来就能用,不刷、不改的,全千兆,价格尽量低,大家有什么好推荐? ...

我觉得华为的路由器质量还不错,我这个华为路由器X1用了三年还是四年,一直都非常稳定,就是因为他不是千兆的,所以我才换的这个垃圾货,谁知道这垃圾货不能连续传送摄像头拍摄的画面,而且执行命令延迟的非常厉害,动不动就卡死和掉线,每隔十秒钟左右掉一次线,然后再重新连接,踏马的人都快搞疯了,还以为是摄像头出了问题,现在又换回这个华为路由器,摄像头的画面也正常了,所以我考虑下一台路由器仍然用华为的或者类似的

网友H:
查查这四个DCDC,还有个应该是线性稳压。
手机抽风,上传不了图,稍后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查查这四个DCDC,还有个应该是线性稳压。
手机抽风,上传不了图,稍后试下 ...

是不是查这两个两端的电压呀?

网友:
暗病的机器卖给你了, 路由器哪来这么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