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供电不足的不一定是电源有可能是主板

楼主(2021-09-20):
自己装的电脑用料看着都比品牌的好。。。电源也比品牌的大很多很多。。可是稳定没有品牌的好。。。我装台性能平平的。。用来开个WPS 用集显好好的。。
装台老古董FX8300用250W的电源也稳定用300的一样。。。
所以。。电源真的不用很大很大。。。。100W以内的显卡。。300W 的电源就好了。。所以一直对电源要求就只是长城航嘉就行。。几台电脑也都好好的。。

但但最近 让一台老电脑玩死了。(E3 1231 Z87 32G 1050TI 256G+1T) 。。一开游戏还是放视频动不动就关机就重启。。一样一样的代换发现是主板的问题换了片主板就能稳定的玩游戏。。可是好景不长几天后刚换的主板一样的不稳定了。。
于是又开始换回老的主板。。又能开玩人几天。。后才不稳定。。真的是要人命。。
无意间发现内存插4条就不行。。2条就行。。真的是怪事。。。给内存做了一下测试都没问题就是上4条就不行。。。
到后来2条也不稳定。。。。想来想去换了片GT710稳定的很哈哈。。但是哪个玩不了游戏。。
让玩的没脾气了想买新的10100+M 560 2080 了 换全新平台了。。一想到要换就想着不要了给它死马当活马病!!!
给1050TI 加个6PIN 的12V 口。。板子上有焊盘。。T2 400度很好焊上。。。加上后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是LJ 加几个电容吧。。加了几个107A钽。和12V 加了个铝解的。。中午玩CSGO到现在好好的。。就是改的有点难看。。。
看样子买显卡还是要买有独立供电的!!!!!!!
没有也可以自己改就是加一个接口和一个电感的事。如果没有电感就直接短接就好了,,,

个人猜可能是主板上的电容也是不行了???还是PCIE 接口不行了》》???

至于4条内存就不行2条就行。。现在还不知是主板的问题还是CPU的问题。。。不过现在16G 也不是不能用就不折腾了。。

找不到卧着的插座。。就让它立在后面。。哈哈。。能用就行。。显卡是昂达的1050TI 原来的散热太吵了,,我也给改了。

CSGO

要加一个电感。。。

网友A:
我刀卡1050ti没有供电口,没问题,满载60W多(甜甜圈之类的)
刚买的5950x满载160W多(fpu),这些都是钳表测输入电流测出来的
内存是主板5V供电同步整流来的,旧主板开不上1.35V-3000MHz,现在这就没问题,你这有可能是主板内存供电不足,就我之前一样
内存功率满载大概5W一条(stress memory之类的),闲置就1~2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刀卡1050ti没有供电口,没问题,满载60W多(甜甜圈之类的)
刚买的5950x满载160W多(fpu),这些都是钳表 ...

我也看资料 1050TI 最高75W  而且之前好好的。。。就是最近出问题。。换了主板还是有问题。。怪的是把显卡安到别的主板的没有。。内存也是一样的问题。。。。我看看内存供电有没有什么可以修改的。。。

网友:
可能卡的金手指PCB厚度与PCIe插糟厚度不匹配,接触不好,导致供电不足。

网友B:
时间久了主板老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久了主板老化了吧

是有点老了。。。可是什么东东比较爱老化呢???我能想到的是电解电容 。不知这样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