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4XT MLC的固态,开卡后跑圈少量红,放几天大片红怎么解决

楼主(2021-09-20):
闪迪固态,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4273-1-1.html
量产后跑圈就有坏块,没跑rdt,跑rdt以后开卡失败,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多跑几圈就没坏块了
然后放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前的文件再跑就遍地坏块

这是nand气数已尽了么?
还能救吗

rdt的数据

*****************************************************************************************************************************************
Serial Number:            AA000000600000000009
RDT Result:               RDT PASS.
Error Code:               0x00
Execution Time:           00:27:53
Execution Loop:           1
Total Fail Count:         2098
Read Fail Count:          1715
Erase Fail Count:         383
Program Fail Count:       0
Pretest (Original) Fails: 35 (0)
Max Temperature:          55
-----------------------------------------------------------------------------------------------------------------------------------------
Reference:                         0-do RDT to all blocks
Temperature Threshold:             0
ECC Threshold:                     20
Erase Fail Threshold:              0
Program Fail Threshold:            0
Read Fail Threshold:               0
Total Fail Count Threshold:        0
Waiting Time Before Read:          0
RDT Loop Base Setting:             1
Test Pattern:                      Using Random Pattern
-----------------------------------------------------------------------------------------------------------------------------------------
Bad block Number:
        [CE0]  [CE1]  [CE2]  [CE3]  [CE4]  [CE5]  [CE6]  [CE7]
[CH0]  0x82F  0x827  0x821  0x820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CH1]  0x820  0x832  0x81C  0x832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CH2]  0x818  0x81B  0x819  0x832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CH3]  0x820  0x827  0x823  0x822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

网友:
颗粒挂了丢吧

网友:
扔掉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A:
2246XT+闪迪05446 05466 9DDL 的固件是存在问题的 并不完善 开出来不正常  最好还是上2246EN 固件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XT+闪迪05446 05466 9DDL 的固件是存在问题的 并不完善 开出来不正常  最好还是上2246EN 固件正常 ...

开出来不正常按道理不会这样问题啊
这感觉是颗粒磨损了
跑完了
数据校验未通过,628 MB 数据损坏,请注意数据安全!
貌似也还行,就是这么屏蔽掉这不到一个g的块的问题

网友:
urwtest_v18.exe连续跑2圈试试

网友:
好颗粒不用rdt都能开,不好的跑了也照样掉盘

网友:
这是严重写超了pe寿命的闪存,特性就是漏电,也就是数据短时间校验可以通过,放一段时间后就出现校验错误,这时候重新刷写数据立即进行校验又能通过(在不计入坏块的情况下)

网友:
楼主弄不好的话,要不然再转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