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思科CISCO EA4500 V1拆机

楼主(2021-09-20):
海力士128MB
供电转换部分

主体

Marvell定制CPU

海力士内存128MB

交换芯片

2.4G和5G都是Marvell 88W8366配Marvell 88W8063
只有功放不一致
2.4G功放:SiGe2598L
5G功放:SiGe2567L

使用感受:
原厂固件
5Gwifi信号比K2低 2.4G一般
发热与博通大火炉有的一比
没有QOS智能流控

网友:
这个天线明显比k2的要弱很多了,

网友:
不是太懂, 感觉处处弥漫着大厂气息

网友:
最后都会挂的,我用挂了两个

网友:
要加个风扇才行,温度高呀,大部分是NAND损坏,还有容易虚焊,现在这个东东基本上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2024-07-25):
多谢分享,很有帮助!

网友:
马牌的U适配固件少,所以可玩性不高,就当个无线AP还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