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台湾长天公司的HOLUX GM-101手持GPS

楼主(2021-09-20):
这个用SONY的专用MCU做主控,
这个机器最大的故障是那个五方向摇杆接触不良。按半天,它不动。

以前不懂,但现在肯定知道原因了,只要拆开喷一点点WD40,肯定好。

这个机器,软件也是麻烦,新地图没有。
也可以自己做。

但比较省电,可以直接用车充给里面充电。

楼主:
防水的,拆壳子很不容易。

楼主:
SH3   133     0328,,,03年的芯片

网友:
壳子怎么拆开的?我也有一个,内置存储电池早失效了,可换成法拉电容,壳子难拆,一直没敢动。

网友:
看来摇杆寿命确实是问题,以前随身播放器摇杆乱方向。我在2019买的佳明201x轨迹手持机,也是摇杆按键,两节五号电池该14500锂电池加占位器,配地图绿化包存储卡,如果有更新肯定收费要钱。

楼主:
壳子用一子批一点一点破坏。

楼主:
摇杆里滴WD40一定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