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 我的东成03-13手电钻为什么主轴锁经常锁不住

楼主(2021-09-20):
我的东成03-13手电钻为什么主轴锁经常锁不住,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一下的

网友A:
是那种1,2挡在上面,通过拨片来回切换的话,挡位没切换到底,就会打滑

网友B:
据说主轴锁那几个小圆柱地方不要加黄油否则会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主轴锁那几个小圆柱地方不要加黄油否则会打滑

我加了,一直用了一年,也没什么事。谁说那地方不能加黄油了?

网友:
自锁机构制造超差或使用磨损后就容易锁不住,自己修理可以加大那几个小圆柱的直径试试,不需加太多,最多加0.1毫米。找不到合适的圆柱可以找直径合适的麻花钻柄切割而成,把端面磨平磨垂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主轴锁那几个小圆柱地方不要加黄油否则会打滑

我的手电钻才刚用没几天啊,拆都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种1,2挡在上面,通过拨片来回切换的话,挡位没切换到底,就会打滑

档位打到低了,但是拧夹头电机会跟着转

网友:
我的博世也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种1,2挡在上面,通过拨片来回切换的话,挡位没切换到底,就会打滑

是的,我的博世出现这种,重新拔几次,拔到位就好了

网友:
这情况只能把这个齿轮箱拆开看下,楼主拆开拍多几张照片 QQ号多少 加你进群 我也喜欢这钻 聊聊

网友:
拆到这一步就能看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2022-05-26):
锁不住时,把正反转拨片切换一下就可以了,还有要用钻孔档,我的同款电钻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