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联通光猫华为HN8346V5成功破解

楼主(2021-09-20):
北京联通的华为HG8346V5是因为2020年初刚上1000M宽带换上的光猫。此光猫端口为路由模式,客户只能使用普通用户权限,里面的设置就是供你看看,想加点常用的诸如端口映射、开UPnP等都是不行,于是决定破解。
北京联通华为HG8346V5固件基本的情况
固件版本为 V5R019C30S020,硬件版本1960A
准备软件:
1、 华为光猫ONT维修使能工具.exe:开设备端口telnet功能。
2、 华为光猫ONT组播配置工具.exe v5:补全设备shell命令
3、 tftpd32.exe:用于备份配置文件
4、 putty.exe:远程登陆设备工具
5、 华为配置文件解密和加密工具.exe
这个工具可以在Windows下对华为hw_ctree.xml进行处理,可以解密解压缩成为明码的形式,同时也可以加密压缩还原为原始的形式。相当于华为光猫中的 aescrypt2 命令。
破解步骤:
1、 使用华为光猫ONT维修使能工具打开Telnet功能
选择维修使能,点击启动,此时光猫所有指示灯闪烁,等到所有指示灯灭后,点击停止按钮,关闭工具程序,重新启动光猫。
2、使用华为光猫ONT组播配置工具补全设备shell命令
注意选择右上角那个点,点击启动,此时光猫所有指示灯闪烁,等到所有指示灯一直亮后,点击停止按钮,关闭工具程序,重新启动光猫。
3、备份设备配置文件
通过putty进入Telnet后(用户名:root 密码:adminHW)
然后输入su回车,输入shell回车 ,输入ls回车,看是否能看到路径
进入目录/mnt/jffs2,复制原配置文件hw_ctree.xml到myconf.xml.gz中
输入cp hw_ctree.xml myconfig.xml.gz 回车
这个文件是AES加密的,所以先解密,
输入aescrypt2 1 myconfig.xml.gz tmp回车
解密后的文件还是被压缩了的,所以要用gunzip命令展开压缩文件myconf.xml.gz,得到myconfig.xml。
输入gunzip myconfig.xml.gz回车
把生成的xml用tftp32传回来
先打开tftp32.exe
然后在PUTTY命令行输入tftp -p -l myconfig.xml -r myconfig.xml 192.168.1.2(你机器的IP)
4、恢复华为登录界面
输入restorehwmode.sh 命令回车,光猫将恢复为华为界面。看到提示successful后,重启光猫,就会转为华为原厂界面。光猫的IP变为192.168.100.1 超级账户名:telecomadmin,密码:admintelecom。SSID:  WirelessNET  密码:eeeeeeee
5、重新启动光猫后,已经恢复为华为登录界面,并且有telecomadmin超级用户权限,登录进去以后,使用配置文件导入功能将上面生成的myconfig.xml配置文件导入即可。光猫重新启动后,以前的所有设置全部恢复回来了。
恢复到华为界面后功能强大(同时比联通界面下超级管理员的功能还多一些)。路由和桥接可以自由选择

网友A:
看完之后我只能说一句!牛批......
我这边换了光猫之后,我直接问安装师傅要了超管密码......他直接给了......给了!我就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之后我只能说一句!牛批......
我这边换了光猫之后,我直接问安装师傅要了超管密码......他直接给了.. ...

微信发个消息给装维,一会就把密码发过来了,不过只有动态密码,我现在都用外地猫,电信不管

网友(2022-01-25):
直接问安装师傅要了超管密码......他直接给了.. ...

网友:
我家那个是中兴路由猫,网上没找到破解贴,现在挂二级路由用呢。

网友(2022-02-27):
6666

看完之后我只能说一句!牛批......
我这边换了光猫之后,我直接问安装师傅要了超管密码......他直接给了......给了!我就很舒服!

网友:
看完之后我只能说一句!牛批......

网友(2022-04-25):
怎么购买啊

网友(2022-07-28):
选择维修使能,点击启动,之后为什么光信号灯红色闪,lan1黄色闪其他不闪

网友:
我用的移动的,UPNP开了也没有用,都没有外网IP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大侠放个云链接,新人下不了啊!!!!

网友(2022-09-09):
不过只有动态密码,我现在都用外地猫

网友(2022-10-31):
我的密码不正确。

网友:
高人,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 有空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