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求一个开卡工具 假三星q860的

楼主(2021-09-20):
贪便宜海鲜市场买了块三星q860 500G用了一个月就不能分区,pe下删除分区也删除不掉。格式化也不行,就跟开机就还原系统一样能开机,但是不能写入数据了。
求帮忙
主芯片sm2259xt flash:29f64b2alcth1
\
能识别

就是在设置里点auto 是空白无法识别
然后点刷写就提示isp什么的无法进行下去了
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重新标的闪存应该是QLC的,找QLC的版本开卡吧

网友:
N38A 这个有固件了么 现在只是无法格式化 可以试试安全擦除看看

楼主:
无法分区,无法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标的闪存应该是QLC的,找QLC的版本开卡吧

麻烦提供一下工具好吗,目前无法格式化,无法分区

网友B: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59xtmptool/
你自己找找吧,看起来工具好像没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59xtmptool/
你自己找找吧,看起来工具好像没公开

就是说n38没救2了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说n38没救2了嘛?

无法格式化还是可以抢救一下的 做一下全盘擦除

网友D:
放着吧,N38应该固件还没流出来,而且你这是打标的,打的B17A实际N38A,质量估计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法格式化还是可以抢救一下的 做一下全盘擦除

怎么做全盘?麻烦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着吧,N38应该固件还没流出来,而且你这是打标的,打的B17A实际N38A,质量估计完蛋 ...

能用,就跟系统还原一样,能开机,能进系统,就是不能保存了。格式化后刷新磁盘,原来的数据还在

楼主:
查到这个地址了
Intel,1Tbit,PF29F01T2ALCQK1(N38)(SM2259XT)
Intel,1Tbit,PF29F01T2ALCQK1(N38)(SM2259XT)=89,D3,AC,32,C6,00,5,16,2208,147456,9216,01032,00976,00800,04,001,01,1,F1,00,0,99,7F,01,0000,3B,3C,01,00,00,10,10,00,00,00,01,01,00,00,000,3,0,03,02,01,00,01,05,3,05,0000,0000,7F,0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能不能用?添加到那个文件信息内?

网友(2021-11-13):
恭喜,N38黑片,这玩意59xt开工具大把,不过短期内普通人是别想要了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