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包邮人体感应灯拆解、改造太阳能感应灯思路

楼主(2021-09-20):
最近一直想DIY太阳能灯,何奈自己搞强电,弱电几乎没有底子,各种零件级组装基本拜拜,只有在成品的基础上小做修改还是可以试试的。
低成本高效率,这不1.99包邮的感应灯到手,据说一个人体感应模块都不止这个价,我认为是值得买的。

到手第一步必然是拆解。

用料比3.5包邮的太阳能灯扎实多了,有过冲保护回路,有八脚芯片,有人体感应模块,背面是14500锂电池,LED 6并联,1.99值。
先来看看充电模块,LTH7据说和TP4056差不多,5V变4.2V傻充。

再来看看控制单元,R1806百度居然查不到这货,反正是感应控制芯片。

感应灯基本工作方式是,5V输入,经过LTH7稳压4.2V给14500充电。14500给R1806回路供电,通过光控、人体感应模块触发SS8050导通给LED供电。板子上没有发现锂电池过放保护,就不知道R1806包含过放保护或者最低工作电压限制没。
------------------------------------------------------
第二步就是改太阳能灯。
第一种思路是:在5V输入上接小功率太阳能板(5V 1W),倒流二极管都不用上,用巴掌那么大的板子估计就差不多了,人体感应比较省电,LED功率也不大,这样改超级简单。
第二种思路是:加大光伏板容量(6V5W单车板*2),加大电池容量(10000mah),加大LED容量(10W),这个板子就得改了。光伏板*2并联后,串TP5100带保护,接锂电池。SS8050只有0.5A电流,得换大功率三极管或者功率管。原来的LED换三极管时就不用接了,三极管输出接DC-DC(12V),然后接12V 10W LED负载。
各位看看这样玩成吗?

补充内容 (2021-9-27 18:02):
8楼已给出店铺名字,去下叉吧

网友A:
几块钱买一个cob灯珠的感应太阳能灯它不香吗,三档调节:人来灯亮,人走灯灭;人来灯亮,人走微亮;天黑自动常亮。
拿回来自己换个电池,加个大光伏板。加一个4056充放电一体模块,或者tp5100模块来管理充电。几元钱的改造成本,真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买一个cob灯珠的感应太阳能灯它不香吗,三档调节:人来灯亮,人走灯灭;人来灯亮,人走微亮;天黑自动 ...

链接,店铺,截图截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店铺,截图截一半

TB搜这个图就来了,价格设置<2,贴店铺拍版主删帖啊

网友C:
链接给过来啊,两人都是来显摆的?

网友D:
给个关键词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关键词也行啊

链接来了,测试价格没变,有本事的领个1.8签到红包几乎白薅···

网友:
在淘特买了两只,到手都没有一丝丝电,由于电池没有保护板,应该是库存时间过久导致电池过放了。充电半小时 ,随手摸了一下,两只灯的电池都滚烫,赶紧拔掉充电器。估计是过放导致电池内阻过大,充电发热。找出一只玩具里拆出来带保护板的14500电池换上吧,不过只有一只电池,剩下的还要再想办法。另外这个小夜灯外壳做工有点差,但是用淘特每天送的红包抵了之后9毛钱一只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网友A:
发烫的三元锂电还是有风险,哪天把家烧了划不来。已经换好一只灯的电池,另一只小夜灯找了电池和保护板,待会儿去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接给过来啊,两人都是来显摆的?

拿图片去拼夕夕搜就是了,拼夕夕和淘宝都有按图搜索商品的功能。我也是随手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烫的三元锂电还是有风险,哪天把家烧了划不来。已经换好一只灯的电池,另一只小夜灯找了电池和保护板,待 ...

淘特就是淘宝特价版?该货有过冲保护,没有过放保护,加个锂电池保护板防止电池饿死估计要用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特就是淘宝特价版?该货有过冲保护,没有过放保护,加个锂电池保护板防止电池饿死估计要用很久 ...

淘宝特价版现在改名淘特app了

网友:
赶紧下单一个,大门入口刚好少个灯。

网友E:
用签到的2元红包买了2.9-2=0.9那个,到手拆开电池是软包,并且没什么电了,充电10多分钟就满了,测试了2天,大概正常经过启动了个20次,再次拆开就只剩3.9v电压了,估计还能在亮个20次,感觉总容量就很小,果断换了电池,
不知道1.99那款的14500电池容量是多少,觉得买2.9的比1.9的在电池方面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签到的2元红包买了2.9-2=0.9那个,到手拆开电池是软包,并且没什么电了,充电10多分钟就满了,测试了2天,大概 ...

这家卖的全是库存电池过放的小夜灯,等于买家自己付一个快递费,卖家把要扔掉的东西拿来刷一单。据说江浙地区大客服的快递费都在1.8-1.9一单,这些库存电池过放的小夜灯,如果要人工全部换电池,电池钱加人工费算起来显然不划算,与其扔掉不如低价卖出还可以刷一单,等普通顾客用10天半个月才发现电池不行,卖家的好评早就到手了。除非是数码之家的用户,普通用户拿到手就是个鸡肋。

网友(2021-10-20):
引用 网友A:
这家卖的全是库存电池过放的小夜灯,等于买家自己付一个快递费,卖家把要扔掉的东西拿来刷一单。据说江浙 ...

感谢拆解及经验分享,观察该体感小夜灯电路,冲满锂电4.2V直接通过8050三极管开关至6个并联灯珠,无限流电阻。个人建议接个15欧姆左右电阻或4007二极管限流,虽然亮度会下降但更能保护灯珠及降低整机耗电。

网友:
现在好像没。有这个价格了

网友:
这个现在还有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