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油壶裂口咋办

楼主(2021-09-20):
我用过好几种油壶,以前那种铁的油壶,
经常挤不出油,
还全身都是脏乎乎的,
好不容易找到一种塑料油壶,
金属油嘴的,
但是用过几个半年后都是在瓶盖部位裂口了,
这种裂口能不能用胶水粘住或者塑料焊条焊接下,
我感觉可能是机油的腐蚀,
也可能是制造方故意在这个部位做薄的
油壶好几元一个,一个裂口扔掉有点可惜

网友:
重买解决100%的问题

网友:
用胶水粘住或者塑料焊条焊接下试试看,不行再换新

网友A:
502,聚氨酯,堵漏剂/贴,可选择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聚氨酯,堵漏剂/贴,可选择有很多。

要耐油的才行

网友:
完全没压力。最好从里面那一面堵。

网友:
防油,农机胶

网友B:
这样的油壶也有一个,是买缝纫机油时给的,一年多了也没坏。这个油壶瓶口密封是靠瓶盖处的锥面,不需拧得过紧,如果拧得过紧顶到平面就有可能坏掉。

网友:
试试704硅橡胶,耐油污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油壶盖的材料像聚碳酸酯(PC)的,搜了搜,有HY-302胶可以粘,也有推荐UV胶的。但建议还是不要粘了,一来粘了可能也不如原来结实,二来胶水可能比瓶子还贵,还是应该买新的,并改变使用习惯,不要拧的太紧,建议在拧紧后再退回四分之一圈左右,这样既不会坏了也能很好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油壶盖的材料像聚碳酸酯(PC)的,搜了搜,有HY-302胶可以粘,也有推荐UV胶的。但建议还是不 ...

你这个办法不错,不拧的太紧,或者干脆里面加个O型圈或硅胶垫,这样或许寿命会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油壶也有一个,是买缝纫机油时给的,一年多了也没坏。这个油壶瓶口密封是靠瓶盖处的锥面,不需拧得过 ...

凡是油壶,总是下意识的拧的很紧,估计就是这个才导致油壶使用寿命不长的。

网友C:
不管什么胶,多多少少都有毒性存在,你还是用那种不锈钢的或者玻璃瓶的,这种真没必要去折腾,健康比钱重要多了,况且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管什么胶,多多少少都有毒性存在,你还是用那种不锈钢的或者玻璃瓶的,这种真没必要去折腾,健康比钱重要 ...

这又不是拿来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又不是拿来喝的

我还以为是食用油

楼主:
食用油我用的陶瓷油壶,感觉比玻璃和不锈钢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