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一次让人抓狂的汽车漏电维修经历

楼主(2021-09-20):
上个月底,我突然想起我还有一台车,掐指一算,已经一个月没开了.
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我赶紧赶到车旁,一按遥控器,呜呼,果然电池没电了.
只好花费30元,找人搭电,有点不爽,但是无可奈何.  启动后出去开了2个小时,我寻思着应该充满电了,就把车开了回去.
过了一个星期,又需要开车,但是发现电又跑光了,我很生气,电池又亏电了,这样来几次电池就要彻底饿死了!
突然想到是不是因为哪里漏电? 就用万用表进行了一番测试,一测试吓一跳,静态电流居然有0.39安.也就是说只要我不开,连续5天就会把我55AH的电池电放光!

我立刻把电池拆了下来搬回家充电了,此处省略1000字
随后去找修车店,一听我是漏电都不肯修,各种扯东扯西,糊弄我,我心寒! 只好把电池再拆下来自己去查.

由于我比较忙,今天才去维修,本来打算采用拔保险丝大法,当我把万用表串入的时候,0.39安的读数再次窜入了我的眼睛----我比较欣慰:问题稳定,等我马上挨个拔保险丝,就可以找出问题了!
我就去搞了个手套,摩拳擦掌,正准备维修,突然一看万用表---傻眼了,电流从0.39A掉到了0.02a(正常待机电流)

这是怎么回事? 我很是疑惑困扰,叉腰在那里想了10分钟,我到底做了什么??

突然想到:手套是从后备箱拿的..难道....  我去打开了后备箱,回到车头一看 ,果然又到了0.39A,嚯! 原来是后备箱的开关出问题了,那个照明灯一直在亮,妈妈的
我的车今年三月份被追尾过,屁股被撞烂了,虽然钣金修复了但是里面那个灯的开关估计给撞坏了,导致后备箱虽然关闭但是有时可能没到限位,后备箱照明灯常亮.

反正那个灯昏黄的很根本照不亮任何东西,我也用不到那个灯,就拔了灯,电流立刻掉下去了,我满意的装好了电池,关闭了引擎盖,今天又是充实而快乐的一天!

全剧终
附图:罪魁祸首

网友A:
不错啊,那么快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B:
我以前也修过一次莫名其妙的汽车电瓶漏电,
也是停几天就没电,
就把万用表串上一个一个拔保险,
发现其中一个保险拔了就不漏电了,
也不知道是那路电器,
只好笨办法每次停车后把那个保险丝拔掉,
用了几个月后又突然不漏电了,
我估计是那边偶尔搭铁了,
后来颠簸着又好了。

网友C:
玻璃砸了,直接焊LED

网友:
下个月还得查查看,有车人的烦心事

网友:
我直接装了个电瓶开关,不查了。

网友:
灯泡存在就有它的道理,还是查到根,让灯泡正常工作

网友D:
那个灯是由限位开关或者接近开关控制的吧,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
叉腰在那里想了10分钟,我到底做了什么??
突然想到:手套是从后备箱拿的..难道....

聪明

网友E:
罪魁祸首是开关或者控制电路,关灯什么事啊,你拔灯泡倒是釜底抽薪,不过问题还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修过一次莫名其妙的汽车电瓶漏电,
也是停几天就没电,
就把万用表串上一个一个拔保险,

遇到这种情况我绝对很害怕,万一哪天着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罪魁祸首是开关或者控制电路,关灯什么事啊,你拔灯泡倒是釜底抽薪,不过问题还存在 ...

估计就是后备箱的那个限位开关没到位,之前被追尾过,撞坏了,钣金过.
停车的时候,全车能用电的地方,除了行车电脑和防盗系统,发电系统,我想也没有别的地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璃砸了,直接焊LED

什么也不焊了,反正用不到这个灯,何必徒增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那么快找到故障原因。

多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灯是由限位开关或者接近开关控制的吧,是不是它坏了

嗯,估计是的,我已经重新编辑了正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修过一次莫名其妙的汽车电瓶漏电,
也是停几天就没电,
就把万用表串上一个一个拔保险,

这个操作悍。
按本坛的疗法,不应该是串个开关吗?

网友F:
罪魁祸首明明是开关,灯炮却被拆了顶罪真是冤啊!

网友:
看见你的电瓶差点饿死,吓了俺一大跳。仔细一想,俺没有汽车啊,怕个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罪魁祸首明明是开关,灯炮却被拆了顶罪真是冤啊!

换种方法解决问题,也不是不行嘛

网友:
开关有问题相当于后备箱没关啊,问题是仪表不提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