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新款ZT-Y1万用表拆机+测试+校准

楼主(2021-09-20):
ZT-Y1跟ZT-Y磨具一样,颜色不一样,芯片方案不一样!Y1是晶华微电子的芯片!6000计数!
校准参考SD7501手册!(按住hold键开机拨到电阻档,嘀声后,再连续按两次hold(手册说是按3次),直到出现CAL,然后是自检过程,自检完了进入校准)
这个表整体用料和做工跟ZT-Y基本一样。典型的国产低端表。一般使用倒也没啥问题。
校准不如Y精细,只能校准部分档位量程,好处是校准简便了。6000计数,Y是9999计数!
速度方面,Y1和Y大致上差不多!比Y要快,而且读数比Y稳定!
Y和Y1模具一样,但是按压感觉转盘比Y紧凑稳当!Y转盘跟松垮,按压的话会重启或者各种接触不良!

网友A:
没有24c02,还能不能改9999?

网友B:
又被众仪充值了?目测又该集中出现一大批司马水军吹新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被众仪充值了?目测又该集中出现一大批司马水军吹新表了

我刚才还跟别人说,发了帖子又有人说厂家来人了 哈哈

网友:
众仪万用表玩的是新奇,没把测量性能放到首位。新鲜感过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楼主:
屏幕可视角度比较差!
测试大电流档速度很慢,读数是一点点变化的!通断档速度不如Y!二极管档电压比Y高,达到了接近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被众仪充值了?目测又该集中出现一大批司马水军吹新表了

你用火,把这些水军煮开,蒸发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24c02,还能不能改9999?

这个应该没办法改,芯片方案不一样!

网友C:
屏幕显示的温度准不准的,这玩意长期稳定度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显示的温度准不准的,这玩意长期稳定度行吗

长期就不好说了,国产低端表来说这方面可能不行吧。 显示温度还行吧 挺准的!不过这是表内温度,有时候可能跟室温有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期就不好说了,国产低端表来说这方面可能不行吧。 显示温度还行吧 挺准的!不过这是表内温度,有时候可 ...

测表内温度感觉意义不大,就是现在的表做工越来越水了,净搞些花哨的东西,还不如多用点料

网友:
屏幕总算正常点了,原来的屏幕上千到几块表的我就没见一个众仪这么奇葩的。

网友:
大名鼎鼎不会修又加新玩具了,用过麦科信的示波器,说说感受我想玩一个,问了几个都没有用过

网友:
还没用过众仪的万用表,前段时间关注过众仪表,这款表还不错,应付维修绰绰有余,并且价格不贵

网友D:
楼主的可编程电阻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可编程电阻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买的,有能力可以打板子做一个

网友E:
这个表二极管档表笔短接会响吗?Y二极管通断在一个档 会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二极管档表笔短接会响吗?Y二极管通断在一个档 会响的

这个分开的,不响

网友F:
为什么那么多万用表都没有独立的电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那么多万用表都没有独立的电源开关?

转盘都可以关机,为啥要独立开关? 喜欢打到一个档位不换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