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手机充电线短路

楼主(2021-09-20):
最近几天手机电量不足,我就把充电宝和手机一起放包里,
边走边充,
大概这样弯曲对数据线不好,
今天充电时发现时冲时不充的,
然后小USB接头摸着很烫,
外边都变黑了,
赶紧拔下来,
把线破损处仔细看,
里面还有一个小火星,
明显短路,
幸好没出事,
扔了换新线以后这些线要定期检查定期更换

网友:
证明你的充电宝没有短接保护

网友A:
差点你就火了 是什么劣质充电宝没有短路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点你就火了 是什么劣质充电宝没有短路保护的

充电宝就是论坛买的小米充电宝,
后来短路时插的是华为2A的充电头,
充电宝充电头手机都没烧坏,
只是觉得充电特别慢。刚才仔细看了一下,
居然是另一个充电宝。
已经没输出了,试着给它充电又有输出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自停充标配充电线,正极导线与接口外壳短路,把充电宝输入烧了,只能拆电池买免焊接套件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自停充标配充电线,正极导线与接口外壳短路,把充电宝输入烧了,只能拆电池买免焊接套件装上。 ...

我觉得华为的充电头设计有缺失,
遇到短路应该关闭输出的它没关闭,
反而山寨充电宝不错,
关闭了输出,
接上充电线又恢复了输出,
自己平时检查充电线也很重要,
当手机充电时不时滴开始充电了,
一会又滴不充了,
这么反复一定是充电线破皮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