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AB用错量产工具电脑不读盘

楼主(2021-09-20):
优盘主控是SM3267AB,闪存是intel 16G SLC颗粒,量产过程用错的工具,用了SM3257的工具,现在显示: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未知USB设备(设备地址失败)。
请教各位大神还有办法修复优盘吗?

网友:
短接数据脚 重开

网友:
短接认盘后再重新量产

网友:
先找到对应的量产工具,然后短接,再开卡就是了

网友:
短接,字数补丁

楼主:
再请教各位大神一下,我是要短接图中哪个啊,有SB1,SB8,SB4。我在TB上买的优盘,商家叫我丢了,说没用了,实在气不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各位大神一下,我是要短接图中哪个啊,有SB1,SB8,SB4。我在TB上买的优盘,商家叫我丢了,说没用了 ...

图里LED的左脚或者右脚,短接到USB外壳上,插入电脑

楼主:
网上找了这个图短接了,显示容量是0,清空重现刷固件量产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