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牛排插的平头螺丝,怎么破?(GN-609)

楼主(2021-09-20):
这个是插排断柱自己掉出来的一个螺丝。

但其他螺丝,怎么破?无法下手啊

网友:
你这公牛的螺丝怎么是平头的?看你这拖板也有点年代久远了,会不会是早期人家设计时就不给你拆?我现在用的公牛旧国标和新国标插板都是内三角螺丝,买个工具就能拆

网友:
怎么破?当然是打破、撬破呀!!!破东西留着干什么?

网友:
电钻搞,换螺丝

网友:
502粘上个东西,再拧下来。

网友A:
介个是塑料的么?……怎么感觉像是装上螺丝之后再点了一刀融化掉缺口。
如果是塑料的话,其实可以手动弄出个缺口出来,用个平时不用的垃圾螺丝刀头,烧热了,不用太热,两百多度足矣,对那个平头往下一捅快速拔出,一个螺头缺口就做出来了。
如果是金属的,先打个小孔然后用绞手+断丝取出器,也能取出来,然后按规格自己配上十字花螺丝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介个是塑料的么?……怎么感觉像是装上螺丝之后再点了一刀融化掉缺口。
如果是塑料的话,其实可以手动弄出 ...

谢谢分享方法,

网友:
平的厂家也没办法拧吧

网友B:
当初厂家是如何装进去的?碰到这样变态的设计,第一时间把所有的螺丝换成标准十字!如果你这个插座正常使用就没必要拆了,哪天坏了直接丢垃圾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初厂家是如何装进去的?碰到这样变态的设计,第一时间把所有的螺丝换成标准十字!如果你这个插座正常使用 ...

估计是一次性防拆螺丝,本来有个尾巴,扭到底了尾巴就自动断裂,形成了完全平头无解的防拆方式!以上仅为推断,本人从来也没见过!

网友D:
把塑料刮去呀,,,,

网友:
楼主很不容易拆下一颗螺丝,可以买最便宜一字改锥,用电磨小砂轮,小心翼翼加工梯形压入槽,压紧楼主螺丝,传递扭力拧开。这款特殊螺丝2段结构,拧紧后上段扭断脱离,下段留在插座里。。。其它方法,往插座螺丝孔弄焊锡丝强力助焊剂,插入功率大点细头内热烙铁焊接几秒后断电,等焊锡冷却凝固拧烙铁。

网友:
防拆螺丝,这个像是有东西粘在上面,拧到底一用力就拧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个是塑料的么?……怎么感觉像是装上螺丝之后再点了一刀融化掉缺口。
如果是塑料的话,其实可以手动弄出 ...

金属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一次性防拆螺丝,本来有个尾巴,扭到底了尾巴就自动断裂,形成了完全平头无解的防拆方式!以上仅为 ...

断口都没有的。公牛造的时候,就不知如何拧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塑料刮去呀,,,,

插座是好的,只是经常拉扯,线断了。想重新接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插座是好的,只是经常拉扯,线断了。想重新接线

我说的是把螺丝上面的塑料刮去……

网友:
这特么就像铆上去的,看来不能无损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把螺丝上面的塑料刮去……

那破坏了插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破坏了插排了

啊,
啊啊,
啊啊啊啊,怎么就说不清楚啦,

最后一张图,那个螺丝头部似乎有一层塑料包着,
我说的把这个刮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