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牛MQI2电动车折腾记(二)---遥控器改装防水(番外篇)

楼主(2021-09-21):
小牛MQI2电动车折腾记(一)拆解加速软绵绵的原装控制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668-1-1.html

遥控器颜值还可以
中间按键一键启动,防盗上锁解锁

CR2032H

防淋雨,泡洗衣机就当场去世。。。

锅仔片

灌705透明硅胶

晾干后装回去

比较喜欢用钥匙一键解锁,非常方便

改控制器贴在酝酿中,差了一些图片,还得等一段时间
未完待续

网友A:
过孔也要注意,进水把通孔腐蚀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也要注意,进水把通孔腐蚀了就。。。。

腐蚀了过孔还行,飞线就能解决,但是芯片引脚腐蚀断了或者是烧了那真的就gg了

网友:
芯片是1527吗

网友B:
应该是 滚动码 类似HCS3  之类

网友C:
电池没有防水措施,还是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没有防水措施,还是要注意一下

电池没事,泡坏了换一个,电池没办法做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滚动码 类似HCS3  之类

这做工能是滚动码?感觉有些不搭。和普通固定码遥控器看着是一个代工厂出来的。2242/1527可能性感觉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没事,泡坏了换一个,电池没办法做防水

电池也可以防水啊,参考汽车内置的胎压检测,可以灌胶,就是后面换电池比较折腾。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没事,泡坏了换一个,电池没办法做防水

电池不仅有办法做防水,还有办法做水冷的,只不过成本太高了。

这就是防水而且带水冷的电池,我车上已经用了6年了,连车都换过一辆,它还健在

网友:
CNC加工的壳子,密封做的很好,电芯之间还有和外壳之间全部使用的灌胶封装,还使用了2种胶,底部软胶,顶部电路连接处和壳子之间用的硬胶。

出线直接使用硅胶包裹铜片,电芯之间有水冷通道,两端还有通信线束,均衡板由上位机控制。

由于拿不到上位机,这些板子都拆掉扔了

网友:
自己加的保护板。哎,上位机拿不到就是这么蛋疼

当然了,这保护板上下两面都贴了玻纤板绝缘,直接铝片上去,电池到不一定有事,保护板铝片肯定烧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池不仅有办法做防水,还有办法做水冷的,只不过成本太高了。

这就是防水而且带水冷的电池,我车上已经 ...

这是法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法锂?

居然还真有人认识这个

没错,这就是当年号称拆机电池两大神器之一的法锂,除了尺寸重量蛋疼,别的方面全都是一致的好评。不说电池值多少钱,看看这做工得花多少钱就知道了

网友:
之前的2032电池没电了  最后找了俩2016叠起来塞进去 电压大了发现遥控范围大了      用了一年了还没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