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装穿越机无刷电机 加大扭矩

楼主(2021-09-21):
手里有2只同型号的穿越机无刷电机,KV值4000,打算做一支电磨笔,需要大扭矩的电机,所以就把2只电机拆了,合成一只。

拆掉线圈的电机定子,里面安装了3颗轴承。
用胶水给它俩合一起去。

绕线中   一直绕  原线圈是0.4mm  我用的0.2mm,每个线圈是19匝,其实还可以多绕几匝的,漆包线不够了。
绕线方法网上很多,随便去b站搜。

绕好线圈的定子。

上电,工作正常,可以到13V电压,更大的电压没敢试,相比之下,转速变低了。
发蓝光的板子是自己做的pwm信号发生器。

这个是电路图。

说下无刷电机的一些相关参数:
匝数越多,kv值越低,转速越低,扭矩越大,适合安装大尺寸桨叶。
匝数越少,kv值越高,转速越高,扭矩越小,适合安装小尺寸桨叶。

楼主:
发出来  图的顺序怎么变了呢?

网友A:
还有这技术,高手在民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技术,高手在民间

这个不难的

网友:
什么牛人都有。

网友:
竟然能这么操作

网友B:
转子磁铁是怎么搞的,重新做的磁铁外壳吗?

网友C:
谢谢分享,看来重绕线圈好使,打算把12V无刷电机改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子磁铁是怎么搞的,重新做的磁铁外壳吗?

本来就是拆的无刷电机, 磁铁在外转子上,再装回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看来重绕线圈好使,打算把12V无刷电机改5v,

电压太低,电调可能无法工作,建议使用散热风扇用的那种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太低,电调可能无法工作,建议使用散热风扇用的那种无刷电机。

正有此意哈哈哈

网友D:
转子也是把两个转子重新拼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子也是把两个转子重新拼起来吗

还没试  现在只用一个转子

网友:
正常,以前小时候玩田宫奥迪双钻四驱车的时候改电机就自己绕绕组。暴力就俩字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技术,高手在民间

这个论坛估计很多85 90甚至00后坛友都有小时绕制四驱车电动机的经历吧。。。。。

网友:
楼主,我想偷个懒,能把555那个pcb分享下嘛

网友:
无刷驱动资料有吗

网友:
能不能转速要高,扭矩也要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试  现在只用一个转子

如果转子还是原来的一个的话,这个定子两个拼起来的意义好象不大了,至少有一半的定子磁场没有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试  现在只用一个转子

用一个转子就没意思了,和原来的性能差不多,还浪费一大半的磁场。无刷电机改造绕线并不难,难的是定子和转子的重新设计,拼定子的操作我也干过,但没法重做转子,放在那儿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