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博世这么不靠谱吗?GSB 12-30 主轴锁不住

楼主(2021-09-21):
买来不到一个月的GSB12-30,今天发现2档时主轴锁不住,表现在停机时卡塔响,钻头时不时就松了。而在1档时很少出现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一下呢,这博世这么不靠谱吗?

楼主:
发现是2档不好挂,经常挂不住就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我的东成也是2档主轴锁不住,1档就很轻松,2档就是怎么搞都挂不上

网友A:
这不是主轴锁不住,这是夹头锁不住吧,高转速夹头惯性大,主轴停转后夹头外壳因为惯性继续旋转导致钻头松脱,解决办法只有换夹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是2档不好挂,经常挂不住就出现这个情况

博世现在是很不靠谱,因为很多都是代工产品。质量大不如以前

网友C:
换个夹头,几十块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夹头,几十块就有了

一档时没什么问题,就是二档不行。发现是二档经常挂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主轴锁不住,这是夹头锁不住吧,高转速夹头惯性大,主轴停转后夹头外壳因为惯性继续旋转导致钻头松脱 ...

才买的不到一个月,唉。这是啥情况。二档容易 出现这个问题,一档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世现在是很不靠谱,因为很多都是代工产品。质量大不如以前

大几百买的,还没怎么干过活,就出现这情况,真是悔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买的不到一个月,唉。这是啥情况。二档容易 出现这个问题,一档不会出问题 ...

牛顿第一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夹头,几十块就有了

有推荐靠谱的钻夹头吗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D:
手拧紧的夹头都是这样的啦,速度快的话就有可能甩松的,要紧的话用带钥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拧紧的夹头都是这样的啦,速度快的话就有可能甩松的,要紧的话用带钥匙的。 ...

好吧,那我也不用去费心思去换什么三欧的了

网友E:
人的手力气有大有小,力气小的人用手拧夹头就容易松脱,增强体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手的力气不够,可以在夹头圆周包一块橡胶来增加摩擦力,可以解决难题。

网友:
还有,在高速时急停,由于惯性,夹头容易松脱,那么,高速时停机,松扳机时就要慢一点,这样做减小了冲击,对整机的使用寿命也有好处,要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的手力气有大有小,力气小的人用手拧夹头就容易松脱,增强体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手的力气不够,可以在夹 ...

感觉不是拧的紧不紧的问题吧,自锁的,是有个度的,正常力度就可以锁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是拧的紧不紧的问题吧,自锁的,是有个度的,正常力度就可以锁住了吧。 ...

你达到正常力度没有你也不知道,这类自锁机构达不到一定拧紧力矩稍有震动就易松开,就好比普通螺丝螺母也都设计的是自锁的,但都有规定的拧紧力矩,达不到就容易松动。所以你遇到的这种情况就应该加大拧紧力才能解决。

网友E:
如果想解决夹头松动问题,又不想用太大力拧,也不想换夹头,还想保持高速急停的习惯,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左旋钻头钻孔,这样,惯性力的方向反过来了,就会越用越紧,不会松动了。不过要适可而止,防止夹头过紧松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想解决夹头松动问题,又不想用太大力拧,也不想换夹头,还想保持高速急停的习惯,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 ...

噢,谢谢解惑。换好夹头,比如德国的或日本的,能完全解决这种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