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懂这个锂电池保护板接线问题

楼主(2021-09-21):
各位大神,问个问题,你看这图有毛病没?为啥那个同口接线最下那个电芯与其上的之间是两根线呢?

楼主:
保护板是同口的

网友A:
找到正极或者负极顺着串位置接就行,保护板一般共正

网友B:
非智能保护板,几乎没有这种并联接两根线的情况
图画错的可能性大,建议和卖家核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智能保护板,几乎没有这种并联接两根线的情况
图画错的可能性大,建议和卖家核实 ...

没错,我也觉得是画错了,可刚才跟卖家问了,他也没否定(大概他也没闹懂吧,因昨天我就发现一个,是数字写错的,当时问了,他说是图错了要等时间改),看来又是他某宝网图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智能保护板,几乎没有这种并联接两根线的情况
图画错的可能性大,建议和卖家核实 ...

昨天我问他怎么看型号,他介绍了,后我又问他为嘛图上那分口也是D15(他原来跟我D15是放电电流),后他说是图错了,应该是D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正极或者负极顺着串位置接就行,保护板一般共正

对,我也觉得是,之前问了卖家,他只给我个视频,没有具体讲这个,所以不感乱接

楼主:
型号,昨天刚收到,还没接线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型号,昨天刚收到,还没接线呢

接上负载测试就完了。

不过有些同口保护板为了得到准确单节电压,会对第一串电池进行检测,因此接两根线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负载测试就完了。

不过有些同口保护板为了得到准确单节电压,会对第一串电池进行检测,因此接两根线 ...

是这样啊!凌乱了,搞不清哪个对了,后来问卖家,好像他说图也错了,说按一般的接,说同口保护板接法都一样,可是我在网上找了下,请看下面两图,好像其中一个也是有问题

楼主:
请看这两图,第一串那黑线,负极接法不一样,感觉应该是总负极与第一根黑线一起接到电芯负极吧?

楼主:
感觉上面两图中上面的是对的,请懂的大神给看看

网友D:
13串,就14根线,正负极和走向都已经明确标注了,这还不明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串,就14根线,正负极和走向都已经明确标注了,这还不明白么?

不是呀!你看上面两图都不同,倒底按哪个接呢?我觉得总负极应该和第一根黑线一起接第一组电芯负极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串,就14根线,正负极和走向都已经明确标注了,这还不明白么?

就是说那个写着“实物接线图参考”的图是错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那个写着“实物接线图参考”的图是错的

再提示下,这回看出来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呀!你看上面两图都不同,倒底按哪个接呢?我觉得总负极应该和第一根黑线一起接第一组电芯负极才对吧 ...

不用看图,看你的实物!已经明确了的有:13串,14根线,正、负极,正负连接走向。这还要手把手教么?还是买成品电池组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看图,看你的实物!已经明确了的有:13串,14根线,正、负极,正负连接走向。这还要手把手教么?还是 ...

已经装的差不多了,看图,保护板排线快接完了,

楼主:
这样整就是闲置了10串保护板、升压器及为其配的放水电器盒。电芯最低层是以前有次盒子进水泡坏四个自己换的,上部则是新加的3串。银鱼款电池盒设计有问题,进水后不容易排出,电池组经我修复后,盒子也被我戳了好几个排水孔,后来一直没因下雨而趴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看图,看你的实物!已经明确了的有:13串,14根线,正、负极,正负连接走向。这还要手把手教么?还是 ...

我是说那个图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