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换个风扇咋就不行了呢?

楼主(2021-09-21):
好几年前坛子里买的可调电源,但是一开机风扇噪音太大了,尤其晚上维修点啥东西,一开机噪音跟J20起飞似的,遂决定一换了之。
决定从品牌机拆下来的电源里拆个风扇,在电源里试机还是非常静音的,尺寸也刚刚好。
拆-换都零鸭梨,意想不到是换上之后显示直接从原来的0-30v可调变成50-51v,风扇噪音还是像原来那样大的不行,求助论坛师傅,咋回事?

楼主:
应该不是,焊接的很结实

网友:
扇子声音还大,检查加在扇子上的电压,降下来就好了。
电压输出异常检查调压电路,看图里有继电器,那么触点可能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焊接的很结实

我是说其他部分的线松 和虚焊。

网友:
继电器跑线跑一下,错,风扇跑线跑一下,换上原来的风扇,如果还是这样,说明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
加个常开热敏在散热板上,40度转,50度转。

网友:
3055线查赶紧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