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各位微波炉不加热,怎样判断损坏部件。

楼主(2021-09-21):
第一次修,检查过门开关没问题,我现在是想判断主板问题还是工作部分问题,缩小检查故障范围。能不能直接在变压器上通电检查这部分工作是否正常。
后记,换上新主板就工作了,耶

网友A:
把变压器的输入线拔掉,开机测量有没有220v,就知道前面故障,还是变压器,磁控管,高压二极管,电容的故障了

网友:
灯亮不加热。高压保险,高压电容,高压二极管,最容易损坏。

网友:
同楼上,就这三样容易坏,深水宝上有三件套卖,直接买一套换上就行,一个个测麻烦

网友:
我上次换了个磁控管就搞定了

网友:
我上次换了个磁控管插座
三块钱修好

网友B:
通电什么结果?

网友:
通电没动静,先看看高压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变压器的输入线拔掉,开机测量有没有220v,就知道前面故障,还是变压器,磁控管,高压二极管,电容的故障 ...

开机没220v 估计主板坏了。已经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什么结果?

没有试,看机变压器初级没电压。估计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