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Intel SSD Pro 5400s/SM2258G开卡检测不到,要短接哪里

楼主(2021-09-21):
联想笔记本不能开机,原来是SSD坏了,拆开来是Intel SSD Pro 5400s Series的硬盘,芯片为SM2258G,海力士H27QEG8NDM5R BCF,菜鸟一个,看了论坛的文章,试了几个2258XT的开卡软件,Scan Driver检测不到,请问这个能开卡吗,短接哪里,用什么开卡工具,哪里下载?谢谢

网友A:
intel的盘直接开不了,要动手术

网友B:
这个还真有可能开卡修复,短接j3,开卡软件认盘后撤掉短接,这个型号多数是intel标的,楼主这个像是公版主控,难道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有可能开卡修复,短接j3,开卡软件认盘后撤掉短接,这个型号多数是intel标的,楼主这个像是公版主 ...

毛线,慧荣标和牙膏厂标都一样,提示can‘t detective driver,然后id错误

网友D:
公版工具是开不了英特尔的盘的 专修英特尔540S 5400S 545S系列无法格式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公版工具是开不了英特尔的盘的 专修英特尔540S 5400S 545S系列无法格式化

你的方法是不是全盘se或者升级固件后做se?

楼主:
谢谢回复的各位,短接J3还是检测不到,既然无法开卡,那放弃了,再次感谢。

网友(2022-06-21):
我有一块,拆颗粒吧,我的症状是卡盘,需要初始化磁盘,认容量,卡的很严重
短接JP3后,插上不卡盘了,不能初始化磁盘,不能格式化。

网友:
我看帖子,换公版主控2258G能开

网友:
一玩一个坑 大坑

网友(2023-01-19):
引用 网友C:
毛线,慧荣标和牙膏厂标都一样,提示can‘t detective driver,然后id错误

那像这种情况,不能再抢救抢救?我也上钩了

网友:
J3是没错的  短接后能是可以认到1G 但是开不了  换个主控就可以了,短接J3没反应检查下 供电是不都出来了

网友:
扔了吧 漏电王。迟早丢数据。

网友E(2023-02-25):
楼主有没有找到方案,我也有一个256g的同款,不知道该咋弄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找到方案,我也有一个256g的同款,不知道该咋弄啦

主控带锁,换个公版2258G,就可以重新开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控带锁,换个公版2258G,就可以重新开卡了

我刚刚拆开看看,我不认识公版的2258G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的盘直接开不了,要动手术

是不是直接换个sm2258h的主控就可以重新开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有可能开卡修复,短接j3,开卡软件认盘后撤掉短接,这个型号多数是intel标的,楼主这个像是公版主 ...

我的短接没反应,但是电脑重新启动偶尔显示没有初始化

网友(2025-03-27):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法是不是全盘se或者升级固件后做se?

远程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