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TV2140维修求助

楼主(2021-09-21):
创维电视的高压包初级短路了,更换后遥控不能关机,屏幕有水纹2sc2305更换后依旧不能关机。水平有限不会修了

网友:
大屁股衡水老张是专家

网友:
这机机有2~30年了吧?
有波纹代换視放电源滤波电容试试,
不能遥控关机,检查一下Q605是否击穿。

楼主:
好的我代换释放电源看看

网友:
查一下关机控制信号控制到那一步不行了就修那一步

楼主:
电路图不是特别明白,等有空把所有相关原件都拆下来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