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本站首拆优利德UTP1310可调电源

楼主(2021-09-21):
作为维修人,谁手里没有几个可调电源,早期在学校的实验电源,后来自己组装的开关电源,再后来入手了一个1502的线性可调电源,随着维修的东西越来越精贵,一个具有精度好、保护全的可调电源提上日程,在咨询了本坛资深专家(8139-UID: 611610)后,咬牙入手了国产品牌优利德的UTP1310开关电源型可调电源(0~32V、10A),下面看图说话:

厂家的宣传图:

到手的实物图:
设计中规中矩,旋钮是编码器,有三组记忆电压电流,常用够了,带电压和电流保护

拆机后内部图:
比开始看到的1306S内部用料要厚道的多,当时想选择6A的型号,看到内部图就换这个10A的了
具体元件型号厂家,咱也看不懂,请各位点评

精度对比图:
身边没有坛友专家的那些专业仪器,拿出同一个厂家的UT61A对比一下

瑕疵图:
不得不说,虽然是国产大厂产品,也看出很多品控问题,一共6个外壳螺丝,有2个螺丝已经滑丝;
还有编码器估计是焊接时没有对正,在侧面看歪的。

综上所述,产品对于我这样的一般用户来说,完全满足我的日常使用,虽然价格对比那些组装型的各类可调电源价格偏高(378元包邮),
但大厂的售后服务和产品稳定使用,我选择成品可调电源。@8139

网友A:
品控也太差了,宁愿多花点钱买个好的,起码是个物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控也太差了,宁愿多花点钱买个好的,起码是个物件

嗯,真的很一般,自己粗用也行。

网友B:
这外壳螺丝滑丝有点不地道了,要么是螺丝软,要么是拧螺丝的时候电批扭矩太大了

电压精度看着还行,另外也图个优利德的售后

网友:
一般电源会看官电源后面还有一级低压差线性稳压。。。

不过绝大数多数都是买来检修笔记本,给锂电池充电什么,这种也足够用了。。。

网友:
做工没什么好挑剔的,优利德的售后的确让人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外壳螺丝滑丝有点不地道了,要么是螺丝软,要么是拧螺丝的时候电批扭矩太大了

电压精度看着还行 ...

要上电流半个小时了再看电压和纹波才行,空载证明不了啥,

网友C:
我一直没搞懂OVP跟OCP是啥设置~~

网友:
船长又忽悠人了

网友:
我宁愿买二手进口牌子故障货来修好用,,都不买这种玩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外壳螺丝滑丝有点不地道了,要么是螺丝软,要么是拧螺丝的时候电批扭矩太大了

电压精度看着还行 ...

工厂不用电批的,,,风批多

网友:
不如买瑞登或者炬为数控电源数码交易区经常有发优惠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厂不用电批的,,,风批多

真正电子厂都是电批。哪怕垃圾的电批。 家具厂,机械厂才风批

网友:
同款19年京东上买的260块,不过功率小点6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没搞懂OVP跟OCP是啥设置~~

OVP=Over Voltage Protection,过压保护,用来防止误调节出高于负载设备能承受的高电压。
OCP=Over Current Protection,过流保护,用来防止误调节出高于负载设备能承受的高电流。

网友:
优利德的表不错,其他如示波器、可调电源什么的不是很能打

网友:
不说硬件垃圾不垃圾,按键旋钮调节逻辑绝对坑,5V状态下点on/off旁边M3(存的是24V)不小心按错直接输出24V烧毁

网友:
试一下电流精度怎么样

网友E:
这个价格足够买个很好的二手固纬线性电源了。性能是云泥之别。如果碰上捡漏买台安捷伦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价格足够买个很好的二手固纬线性电源了。性能是云泥之别。如果碰上捡漏买台安捷伦也没问题。 ...

嗯,自己的鉴别能力和运气,实在是不想碰二手的,还是新的用着放心,有问题还有售后